串口和J-LINK 都能调试 为什么ST-LINK 调试不了

楼主(2013-11-13):
ST-LINK Ⅱ无法调试 总是显示No device connect、、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J-LINK 能调试, 说明板子和 mcu 都正常. 那就检查你的 ST-LINK 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没什么复杂的,肯定是中间有个小问题给突视了吧

网友C:
STlink对MDK版本有要求,换最新的MDK,最新的STlink驱动。

网友D:
一方面我建议你升级下STLINK, 另一方面用排除法,换一个STlink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STlink对MDK版本有要求,换最新的MDK,最新的STlink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能调试, 说明板子和 mcu 都正常. 那就检查你的 ST-LINK 吧

我就是前几天找你做项目那个 记得吗 呵呵 现在板子做出来了 想试一下板子 结果不能调试 我看论坛 有的说要复制.dll文件 不知怎么回事 复制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没什么复杂的,肯定是中间有个小问题给突视了吧

就是中间这个小问题 我从论坛找 好多类似情况 说是要复制什么.dll文件 可是我的在option-debug里面根本没有ST-link II debugger 这个选项 只有ST-LinK Debugger、选择了调试还报错 进不去调试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ink对MDK版本有要求,换最新的MDK,最新的STlink驱动。

版本问题应该不是 我换了4.11 4.21 现在4.70a仍然不行

网友A:
嗯, dll 在 ST-LINK 的驱动里, 我的系统里是 ST-LINKIII-KEIL.dll   还有在 KEIL 里也会有, 看一下 Keil 的 TOOLS.INI.
如果你的 ST-LINK 用过没有问题, 那就只能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 dll 在 ST-LINK 的驱动里, 我的系统里是 ST-LINKIII-KEIL.dll   还有在 KEIL 里也会有, 看一下 Keil 的 ...

这是干什么? 想试试会不会被封? :o

网友A:
呵呵,不理解兄才的意思?

网友F:
1.更新ST-LINK的驱动
2.更新ST-LINK的固件
3.用最新的MDK,一般在调试那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ST-LINK Debugger,一个是ST-LINK (deprecated version),如果是官方的正版ST-LINK,得选择ST-LINK Debugger,如果是盗版的ST-LINK选择ST-LINK (deprecated version),然后再点旁边的Setting选择工作模式是JTAG还是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