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PIC24F系列时,出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3-11-13):
编译程序时,出现报错,好像是链接文件不行,求哪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提示你重复定义了_resetALT这个东西,并导致连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提示你重复定义了_resetALT这个东西,并导致连接失败

这个重复定义的restALT ,是在PIC24FJ64GB002的链接文件里有点,自己编写的.c
与.h文件里没有出现过restAL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重复定义的restALT ,是在PIC24FJ64GB002的链接文件里有点,自己编写的.c
与.h文件里没有出现过restAL ...

你是否重复包含了某些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