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12后用100uF/25V钽电容滤波有很多会炸,什么情况这是?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没图没法看,换个50V的试试吧

网友B:
用35v的,考虑上电瞬间lm2576输出是多少?

网友C:
钽电容并不是哪里都能用的,
低于5v 的场合下,还要考虑ESR等
一般放宽余量2.5倍耐压
钽电容贵的很,干嘛不用铝电解啊,10uf 16V以下 小容量推荐使用陶瓷电容

网友D:
输入电压多大?这个怎么没提一下。

网友:
如果你是实打实的电话,我有一颗可以建议你用TD1501

网友E:
耐压小了点

网友F:
买到翻新电容了吧?再丝印时,把极性搞反了!仔细辨认,特别是两侧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到翻新电容了吧?再丝印时,把极性搞反了!仔细辨认,特别是两侧的字。 ...

我觉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啊,不过还真看不出来

问题都是出现在调试的时候,上电就爆。 只要上电没爆过的,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啊,不过还真看不出来

问题都是出现在调试的时候,上电就爆。 只要上电没爆过的, ...

可串上一个10K的电阻,用25V对它充电,测电流降到趋于0时的快慢(能否)来分,有些耐压不够的也能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