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出红外码的无线模块?

楼主(2013-11-13):
请大家推荐输出红外码(NEC码)的无线模块?

网友A:
你的问题有问题.
NEC码只是一种编码格式,各种不同应用,编码是不同的,可用于控制空调,也可用于电视机遥控,你自己的应用得自己写程序编码.

红外光电探头相关专辑 14篇 36.5M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简单稳定地感应你 红外感应开关创新...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8M 〓,有些...

网友B:
楼上真是热心肠

网友C:
自己写吧,RF系统和红外系统要求的编码方式不同,必须进行转换,现成的恐怕难找,而自己写“翻译”程序并不难。

楼主:
没有现成的芯片或模块么?对体积有要求,越小越好。
RF属于无线电了吧,隔行如隔山啊,转行做无线电工程师费时间啊
我现在只是一个做测试仪表的弱电工程师,无线电水深不深啊?

楼主:
我现在只是一个做测试仪表的弱电工程师,无线电水深不深啊?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模块?
请大家推荐输出红外码(NEC码)的无线RF模块

楼主:
求NEC红外码转RF解决方案?
这个应用应该很有市场啊   怎么找不到芯片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