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建的通信系统的传输速率应该如何测量?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一段长度已知的数据,同时纪录传输时间,传输速率=数据量/传输时间。
不过,既然是自己搭建的,速率应该是已知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一段长度已知的数据,同时纪录传输时间,传输速率=数据量/传输时间。
不过,既然是自己搭建的,速率应 ...

哦,如果主要器件是发射端的语音芯片,测得它产生的方波是250ns的,那可以说速率是4000kbp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如果主要器件是发射端的语音芯片,测得它产生的方波是250ns的,那可以说速率是4000kbps吗? ...

不能这么说,数据是有编码的而且必须编码,不能用电平来表示数据,那样没有实用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说,数据是有编码的而且必须编码,不能用电平来表示数据,那样没有实用意义。 ...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