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想把十进制X = 123456   转为十六进制 X = 0x123456的格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无需什么转换,幅值的时候给定数据格式就是,输出时也同样。

网友B(点评):
不是这样吧

网友C:
两个都可以用的,只要输入时按照各自的格式输入就行了。输出时也按照各自的格式输出就行了。

网友D:
如果直接是程序里的数据, 那么编译器自动会处理的, 十进制X = 123456   和十六进制 X = 0x123456的格式完全一样.
输入或字符串里的, 才需要转换, 有不少 string 的函数来处理. 详细可以看看 stdlib.h.

网友E:
假如a的十进制是3位数;
a = (a/100)*16*16 + ((a%100)/10)*16 + a%10;
这个公式能把这个数转成16进制,数字一样的数。具体几位数对照这个公式变换一下转就行了。
实际上就是10进制(a位)的第一位乘以16的(a-1)次方,第二位乘以16的(a-2)次方........

网友F:
MCS-51单片机实用子程序库 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