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 MA86L508 能用IAR开发吗?

楼主(2013-11-13):
如题。
因为32位整数大小端的问题(与其他设备通信),想将KEIL(大端)的工程转到IAR(小端),下了IAR EW8051 8.10,  选择器件上找不到megawin的device, 目前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请下载IAR的器件库文件安装MEGAWIN 8015 MCU for IAR

楼主:
下过了,没有用,看了一下,只是将一堆XX.h文件复制到8051\inc,在8051\config\devices里面没有找到megawin的相关文件。

楼主:
不过在安装时megawin那个文件时,有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咱径”,图片如下: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图。

经过查看,应该是IAR版本不兼容问题,由于使用IAR的客户群少,这个部分并未再更新,
抱歉,只能请LZ暂时使用Keil,支持会比较到位。

楼主:
噢,知道了。
能支持哪个版本的IAR? 是7.5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知道了。
能支持哪个版本的IAR? 是7.51吗?

当初是由IAR版本7.6建立的库文件.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发现头文件也没有86L508的,只有86FL10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发现头文件也没有86L508的,只有86FL104的。

的确,IAR的库文件还未支持MA86EL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