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

楼主(2013-11-13):
(无正文)

网友A:
坐标”选错了....

网友B:
从时域看谐波表现为波形的失真,不是标准的方波,有形变等,从频域看才回看到不同频率的谐波型号,直接看谐波得用频谱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时域看谐波表现为波形的失真,不是标准的方波,有形变等,从频域看才回看到不同频率的谐波型号,直接看谐 ...

标准方波,已经含丰富谐波。
只有纯粹正弦,才是不含谐波的信号。

网友D:
用示波器可以看的,间接地看。

家伙不够时,用示波器看交流小信号参数,比较常用,结果也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