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亲自测过STM32的工作温度的么?

楼主(2013-11-13):
号称85度的在85度的真的可以全功率运行么?105度的有人试过么

网友A:
当然不可以!!  Datasheet里面都已经写清楚了,好好看看吧。

网友B:
楼主是个喜欢折腾的. 避开官方的说法.
我也很感兴趣, 如果楼主有条件, 建议试试看.
不过要是产品设计的工作温度就是 105℃, 那就不建议用个别测试数据来做依据了.

网友C:
ST出厂测试估计也不会在最高温测试一下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因为我们测试过他们生产的STM8A芯片,说的是150度,但实际我们测试在170时,大部分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看手册要仔细,ST的手册里已经说标称的温度是硅片上的温度,对应到环境温度,需要根据你的系统功耗进行换算,还给出了换算公式和例子。

网友E:
这个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要仔细,ST的手册里已经说标称的温度是硅片上的温度,对应到环境温度,需要根据你的系统功耗进行换算 ...

你这个中文手册说的好清楚呀,嗯英文的手册我也查到相应的内容了,谢谢!

网友F:
试了貌似不怎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貌似不怎么成功...

什么意思?

网友G:
没测过哦,哈哈。楼主好学精神佩服。

网友H:
没有测试过。按手册来测试了,如果出问题了是按ST手册的条件,那么ST还要感谢你。要么你索要精神损失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