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的型号,你这是要闹哪样!

楼主(2013-11-13):
最近搞了个小板,为了方便集成了PL2303HX,连路图是仿的另一个开发板上的(毕竟用过,放心啊) ,可是焊完后左改右改,插电脑上连点反应都没有,没办法,找度娘吧,可是··· 可是···
看看下面吧,**是转的

使用PL2303这款芯片制作USB转串口时,相信很多人对PL2303生产商都有一样的困惑和不满,即尽管引脚定义和使用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可是芯片仍采用相同的型号来命名(只是在后面加个版本号)。看似同一款芯片,就有几个不同版本、不太兼容的数据手册,使用的时候稍有不注意,估计很多人将会被它害惨了。尤其对初次使用的人,光去分辨PL2303不同版本尾缀的数据手册可能所费的时间比设计它的电路都要长许多。
    现根据从网上所搜资料和数据手册的情况将这款芯片做个小结。从网上所搜资料来看PL2303系列芯片大致存在这几种(可能不尽正确,但根据相关资料来看也实在分辨不清):PL2303、PL2303H、PL2303X、PL2303HX(这里又分A版和D版,据说还有个C版,没查到资料),现在市面上所售的多为PL2303HX(A版,也就是要外接晶振的),但假货比较多。厂家推荐PL2303HX(D版,也就是内置晶振的,但与A版在引脚定义上又有区别)。呵呵,看到这,是不是也觉得厂家这种命名方式让人有点头晕?
    关于PL2303系列的使用及典型电路就不贴了,网上搜索很容易找到,但需要注意的是网上找到的可能多数是PL2303的应用电路,其它尾缀的电路连接及应用问题的讨论也挺多,本来挺简单的一个应用电路竟然造成使用者的诸多使用烦恼与困惑,估计和芯片的命名管理之乱不无关系,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设计还是自己认真看数据手册吧,注意别看错数据手册咯。

手册奉上:

网友A(2014-06-10):
是啊,换了一个尾缀的芯片驱动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换了一个尾缀的芯片驱动不能用了

若非必须,用CH34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