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因为数据包太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3-11-13):
使用的是stm32f207的网口,彼此通信没问题,一旦接入外网网口就老是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因为数据包太多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求帮助。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处理的程序太杂了,加上一些保护试试看吧

网友B:
这个你得自己调试才能知道啊。你这么笼统的说,可能性有很多,没有针对性提问,网友们是回答不出来的。

楼主:
这个怎么加保护?IP地址不是已经加保护了吗?

网友A:
对包的一些大小和特性进行一下确认啊!

楼主(2014-05-07):
我发现和电脑ping的时候刚开始很好,到后面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