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3画PBC超卡

楼主(2013-11-13):
为什么我用Altium Designer13画PCB时,放大缩小跟移动器件都很卡,而且占用的内存也很高,是不是安装AD13的时候安装太多插件引起的?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另外,你搜下,有个显卡设置的问题 不晓得你改了没

网友B:
把这个去掉要好点  再卡就是你电脑配置太低了

网友C:
我五六年前配的电脑,跑AD13速度超快的啊.
CPU 2.6G双核,2G内存+512M独显.WIN7系统.

网友D:
把你的分辨率设置低一点试试。

怎样制作双层或多层pcb板

网友E:
cubasa 你打开一个300M的PCB文件你就不超快了十分钟能打开就阿弥陀佛了,还不能做任何操作,只要点一下鼠标就OK了整屏一片雪白,不死机就是你的造化了
我们画这种超高密度三四百兆的PCB图,都用高配置的图形工作站,内存16G以上,用双显卡搭桥显存4G以上,WIN7 64位专业版

网友F:
太专业了

网友G:
还没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H:
禁止联网试试,我以前也很卡,现在很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cubasa 你打开一个300M的PCB文件你就不超快了十分钟能打开就阿弥陀佛了,还不能做任何操作,只要点一下鼠标 ...

有没有加个SSD??要是有,那就完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搜下,有个显卡设置的问题 不晓得你改了没

请问具体是哪个

网友J:
不会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K(2013-12-25):
是不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我的AD原来不能动态高亮的,后来升级了驱动就好了。

网友L:
额 好像的确是因为插件太多了  我用的是免安装版的  我电脑I3 的 不卡  只是免安装的有事不稳定而已  但是很少出现

网友M:
我的用起来没什么不好

网友N:
可能是开了  Online DRC      会导致软件画图过程中较卡

网友O(2015-07-21):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分辨率设置低一点试试。

我安装的AD13    打开pcb总是卡    验证了你的方法是可行的   分辨率75降到70   就不卡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去掉要好点  再卡就是你电脑配置太低了

这个种方法试了试,挺好使

网友Q(2016-02-13):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去掉要好点  再卡就是你电脑配置太低了

版主 您太牛了~~~~~~

拜一个

网友R(2016-12-31):
引用 网友O:
我安装的AD13    打开pcb总是卡    验证了你的方法是可行的   分辨率75降到70   就不卡了 ...

分辨率75降到70   就不卡了請問怎麼設置的

网友S:
分辨率,显卡,内存,一般就这三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