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能否用 JLink 来烧录 Bin/Hex?

楼主(2013-11-13):
STM8S 能否用 JLink 来烧录 Bin/Hex文件吗?如果可以, 要怎么连接呢 ?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不行吧? JLink 好像只针对ARM,如STM32

网友B:
用STLINK就行了。

网友C:
STM8好像只能用ST-link,stm32可以用jlink

网友D:
STM8貌似不行吧,只有SWIM接口的

网友E:
理论是不行的哦!

网友F:
用openocd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