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移相式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2013-11-13):
请教,如下图是RC移相式正弦波振荡电路.
问题: “每节RC电路都是相位超前电路”,我觉得CR是高频滤波电路,怎么是移相电路呢?我用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也这样仿真过,相位没有移动啊?求解!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仿真的。
此电路,甚至一节RC电路,必存在相移,而且是超前,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电路虽然名称是“正弦波振荡电路”,输出端谐波含量却非常大,几近方波,整个电路中根本找不到正弦,不是好电路。

网友B:
书的意思是说:每节必有移相,或多或少最多可移90度
当然,这是书中讲的原理电路

楼主若不把仿真扔掉,就不会学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仿真的。
此电路,甚至一节RC电路,必存在相移,而且是超前,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怕您笑我!你看图!图中两电压波形几乎一样,哪里有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的意思是说:每节必有移相,或多或少最多可移90度
当然,这是书中讲的原理电路

没办法!条件有限!我不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但对电子感兴趣,不可能每天到实验室去真枪实干,只好偷着学,希望能理解!学一点算一点!况且公司实验室也没有什么设备,连信号发生器,示波器都没有! 多亏您们(Lg2006,maychange)这种高手的指点!
开个玩笑,如果大家都会了或者电子很容易就会了,那21也就关门了,或者论坛就没人气了!

网友C:
频率高于拐点频率的10倍就没有相移啦,这个是超前相移,你仿真的话应该用扫频的方式。而不是这种激励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怕您笑我!你看图!图中两电压波形几乎一样,哪里有相移?

示波器分辨率有限,用10kHz的频率,当然眼睛看不出相移了。
改用159Hz看看,是否45度相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怕您笑我!你看图!图中两电压波形几乎一样,哪里有相移?

频率太高,导致波形重合了:

补:看相位图更清楚10k时的相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条件有限!我不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但对电子感兴趣,不可能每天到实验室去真枪实干,只好偷着学 ...

仪器买不起,用软件,许多专业软件是免费的,很多高级软件宝宝上卖1千多,配台电脑,买个好声卡,玩音频绰绰有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条件有限!我不是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但对电子感兴趣,不可能每天到实验室去真枪实干,只好偷着学 ...

ha ha, 我也在独自的学。好奇而已。觉得软件也搞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分辨率有限,用10kHz的频率,当然眼睛看不出相移了。
改用159Hz看看,是否45度相移。 ...

maychange, 谢谢您的指点!根据大家的指点,我基本上成功了。
如下图:

图2所示,是在159Hz下的情况:
1。159Hz是高频率波器的截止频率,是不是在截止频率处的相移一定是45度?
2。我发现三次移相后波形也没有完全发相,应该是45*3=145度吧!于是我把频率放到80Hz,如图1所以,三次移相后波形貌似反相了。
     那我怎么在频率不变化的情况下调整C和R的值使三次移相后波形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器买不起,用软件,许多专业软件是免费的,很多高级软件宝宝上卖1千多,配台电脑,买个好声卡,玩音频 ...

能提示一下怎么买到软件?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D:
真能绕圈子,定量考察用频域是一目了然的事,非要拐弯用时域。。。

网友A:
应该是45*3=145度吧!
难怪“那我怎么在频率不变化的情况下调整C和R的值是三次移相后波形发相?”

网友F:
画个相量图吧,应该是可以起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5*3=145度吧!
难怪“那我怎么在频率不变化的情况下调整C和R的值是三次移相后波形发相?”

不好意思,是我打字有误,应该是:
那我怎么在频率不变化的情况下调整C和R的值使三次移相后波形能反相,我的意思是145度的相移波形没有反相,要180都相移才反相,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打字有误,应该是:
那我怎么在频率不变化的情况下调整C和R的值使三次移相后波形能反相, ...

三节RC,无非是增加或者减少RC之积。
不改变频率,又要增加相移,显然应减少RC之积。

网友G(2014-07-23):
引用 网友D:
频率太高,导致波形重合了:

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调节电阻阻值,幅度随着相位变了呢?

网友A:
本版面有个帖子,谈到RC一阶低通,问是否电阻与电容分压。
我回复“可以这么说”。
既然是“电阻与电容分压”,频率不变,改变了电阻值,当然也就改变了分压比,输出幅度当然要变化。
不是幅度随着相位变,是幅度随着分压比变。

改变电阻是原因,幅度变化和相位移动都是电阻改变的结果。
相位改变,不是幅度变化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本版面有个帖子,谈到RC一阶低通,问是否电阻与电容分压。
我回复“可以这么说”。
既然是“电阻与电容分压 ...

哦 了解了,多谢你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maychange, 谢谢您的指点!根据大家的指点,我基本上成功了。
如下图:

楼主,仿真软件用的什么?

multisim

网友I(2020-08-17):
引用 网友H:
楼主,仿真软件用的什么?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