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ulsti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13):
multisim不能正确仿真555多谐振荡器么?我搜了一下,只有LM555,我电路连接没有问题,但是仿真时,就是不出方波,我想请问一下,难道是LM555属性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参数或者设置问题吧, 再琢磨琢磨. 这么普遍的器件, 应该能够仿真

网友B:
也可以试试proteus

网友C:
没问题,可以放出来,看看有没有接错

网友D: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   你自己搭一个电路   实际看一看   应该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