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光伏MPPT中直流输入电压电流波形存在低频脉动

楼主(2013-11-13):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在光伏MPPT中,电路使用的是Boost电路,下图中绿色为Boost输入电流波形,枚红色为Boost输入电压波形,蓝色为Boost输出电压波形。可以看出Boost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上存在低频脉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

您好,电路是普通的Boost电路,采用数字控制的,输入进行MPP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