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

楼主(2013-11-13):
恩智浦的可控硅BTA系列和BTB、BT 的系列有一个区别是:
BTA管脚和散热金属绝缘,BTB和BT系列是其中一个阳极和散热片相连的,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买的BTA系列的一个阳极和散热片是相连的,到底哪个正确?

网友A:
你肯定他们“有一个区别”?
你不确定它们区别于“绝缘与否”?
你买的“不绝缘”备受怀疑?

你怎么能想到“不绝缘”问题呢?

网友B:
去看原厂器件手册,一切以手册所载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原厂器件手册,一切以手册所载为准。

以前了解过可控硅管脚有跟散热金属通的,有不通的;
第一次买这个型号的时候,刻意量过,不通,因为散热片下面走线,所以不能是通的;
买过几批,都是在一家买的,买的时候我提供的清单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中间几次也没量过,
这一次想想又量了一下,居然是通的,上面的丝印型号和第一次一样。
恩智浦的datasheet上明明白白的写着mounting base;isolated。
而买器件的地方,人家又说是从供应商那直接取得货,今天打恩智浦电话,也没人接。
悲剧的是,这次买了几百个,全部已经装上散热片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硅脂TM
的是固化的,一段时间后粘的比普通胶水还紧,悲剧了。

网友B:
可控硅这东西市场上有很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这东西市场上有很多假的。

片子应该不是假的,可能只是丝印和片子对不上,除了和散热金属这个,其它功能应该没问题(上一次的也是这种,量了一下也是通的),我现在想想都怕啊,下面有走线,就靠绿油跟散热片绝缘了。
明天再给恩智浦打电话,做一下确认。
如果真是假的,无论如何也要退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片子应该不是假的,可能只是丝印和片子对不上,除了和散热金属这个,其它功能应该没问题(上一次的也是这 ...

看器件手册,手册上怎么说那就应该如何,否则必定有假。
假货不见得不能用,但假货跟真货必然存在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