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程序,相同的IO口设置,前者正常使用,后者就不行…

楼主(2013-11-13):
这几天在做一个红外程序,使用的是STM32F103C8和STM32F103ZE,相同的程序,相同的IO口设置,前者可以正常使用,后着就不能使用,我已经换了接收头,也换了不同的IO口,结果就是STM32F103ZE的不行,用示波器看了,IO信号输入正常......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解释,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
如果程序,线路都没错,那我只能想到一个问题,STM32F103C8 flash 128k    ,STM32F103ZE  flash  512k,它们的启动文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