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非隔离型开关电源与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3-11-13):
在传统的系统设计中,为了实现电压的变化大多都会采用线性稳压器进行设计,但在大电流、高压差的场合,线性稳压器的弊端明显暴露出来:热。因线性稳压器的转换效率很低(大多在40%左右),特别是在高压差的时候效率更低,如果在大电流条件下使用,导致的问题是过大的损耗功率以热的形式进行散发,所以很多设计人员不得不在线性稳压器上使用体积过大的散热片帮助散热处理。而开关型的非隔离电源,不但能实现各种保护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其效率值都能达到95%以上,这就能有效的降低功率损耗,不需要体积过大的散热片就能正常、稳定工作。

网友A:
线性稳压器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器价格便宜

线性稳压器的价格相对来说的比较便宜,在小电流的场合使用很适合,主要考虑大电流、高压差场合下最好是选择开关型的

网友B:
所谓小电流,能否有具体的推荐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小电流,能否有具体的推荐值?

大小只能是相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器的价格相对来说的比较便宜,在小电流的场合使用很适合,主要考虑大电流、高压差场合下最好是选 ...

性价比很重要

网友D:
看应用场合,适合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器价格便宜

是的,普通的线性稳压器都是几毛钱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应用场合,适合最重要

呵呵,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只能是相对的

如果工作电流在几十毫安,那直接选择线性稳压器会比较实惠,但几百毫安甚至更高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效率更高的开关电源

网友:
金升阳有相关产品么?

网友E:
开关型电源对信号有干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