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ogic 导出PCB网表出现问题

楼主(2013-11-13):
各位大虾,我刚接触PADS,将已经画好的logic原理图执行 工具-》Layout网表出现了以下错误:

缺失页间连接参考编号的子网

+5V
Sheet 1      X2840  Y18720 - 管脚: D1.A

网友A(2014-07-22):
是因为你那个是浮点(floating)的标识(PADS是默认没连接),如果你把它换为off-page就不会出错了。即增加一个“页间连接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