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 flash的读写错误

楼主(2013-11-13):
我在官方iap上改,在以前103上完成的改都出现一个问题,不光是擦除还是写,总是返回flash_error_program
在代码简化到只剩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PGSERR | FLASH_FLAG_PG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EOP);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WRPConfig(OB_WRP_Sector_4, DISABLE);
                FLASH_OB_WRPConfig(OB_WRP_Sector_5, DISABLE);
                FLASH_OB_WRPConfig(OB_WRP_Sector_6, DISABLE);
                FLASH_OB_WRPConfig(OB_WRP_Sector_7, DISABLE);

                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_4,VoltageRange_3);
                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_5,VoltageRange_3);
                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_6,VoltageRange_3);
                FLASH_EraseSector(FLASH_Sector_7,VoltageRange_3);
也是一样,每一句擦除与设置写保护失效都返回flash_error_program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刚刚试了下,官方的iap程序也返回一样的错误...
发现一点端倪了..所有对flash寄存器的操作似乎都无效,不管是flash_unlock还是clearflag,寄存器的内容都没有改变,这是什么原因呢?flash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钟使能之类的操作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记得总结结果: 好像是 FLASH 操作之间要增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记得总结结果: 好像是 FLASH 操作之间要增加延时.

总结原因,我还是太天真了啊.......最后发现是jlink的问题,单步调试必然出错......不用断点不用单步就好了

网友B(2014-06-13):
调试模式下应该写不进去吧

网友C(2014-09-23):
有时候还会跟编译环境有关系呢,我最近就发现单步调试老是执行不到相关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