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PORT_PDD.H

楼主(2013-11-13):
pd, pi, se, pc, index
#define PORT_PDD_GetPinPullSelect(peripheralBase, PinIndex) ( \
    (uint32_t)(PORT_PCR_REG(peripheralBase,(PinIndex)) & PORT_PCR_PS_MASK) \
  )
该文件中的宏所使用的 PORT_PCR_REG 在哪里定义的呢?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头文件里都有吧

网友A:
应该问问怎么跳转,一般编译环境都支持查找函数的吧,楼主用的啥环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的头文件里都有吧

恩,是我用的头文件的版本的问题,1.2里面没有,刚换成1.4版的了,但是对应的启动C文件没有找到新的版本

网友B:
#define PORT_PCR_REG(base,index)                 ((base)->PCR[index])
是这样定义的,你可以在CW中PE生成的代码的IO_Map.h中找到,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