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 跟随 输入 输出 问题

楼主(2013-11-13):
小弟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电路驱动ADC,最开始采用的运放opa735,采集到的AD数据会有毛刺。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运放带宽不够。但是在采用带宽较高的运放后,发现输入端电压不等于输出端电压,即使在运放输入端为0时,输入端也存在几v电压输出,另外之前采用过AD8027运放,在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时,运放输入端的电压为0.6v,输出端也为0.6v,想问问产生这几种现象的原因是怎么,如果解决了。万分谢谢!

网友A:
1、轨到轨运放如OP07\27\37等
2、前端信号为负,运放供电要双电源工作

网友B:
输入没信号,输出有信号,是失调现象。另外也要注意输入阻抗的匹配。否则,输入偏置也会造成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轨到轨运放如OP07\27\37等
2、前端信号为负,运放供电要双电源工作

其实在电路中,短短信号为正,测量出的负电压实在运放处采用了双电源供电,导致在运放的正输入端产生了一个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啥仿真软件呢

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没信号,输出有信号,是失调现象。另外也要注意输入阻抗的匹配。否则,输入偏置也会造成失调。 ...

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运放的目的就是驱动ADC,在前面的衰减电路,有100k的输出阻抗,会影响到ADC采集和实际的衰减倍数。在实际的电路中,当衰减前段电压为0v使,在衰减输出端反而有一个电压产生(这个电压应该是运放本身产生的,并且被跟随输出了),因为是做的跟随电路,在输出端也就有一个电压了,这样我就测不到在衰减前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网友D:
2.2M和100K电阻分压吗?  把电阻换小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M和100K电阻分压吗?  把电阻换小点试试吧。

只所以要选择这么大的电阻,是应为不能改变前端的输入阻抗,如果选择的电阻太小,对被测量的对象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