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6的TIM3没有ETR输入引脚

楼主(2013-11-13):
将TIM2、TIM3设置为外部时钟计数模式2,TIM2_CH1_ETR(CH1与ETR共用)→PIN10接外部需计数的脉冲信号,计数功能正常。同样的计数器结构,因此我将TIM3_CH1→PIN16脚接到外部计数脉冲信号,发现无法实现计数。用示波器测量TIM3_CH1,发现脉冲信号已经到位。后来,发现TIM3_CH1没有与TIM3_ETR共用,而且也没有另外的引脚可以作为TIM3_ETR输入的。
请香主验证是否属实。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看看手册就能解决。

楼主:
手册我看过,STM32F103_Datasheet_(Chineese_V4.0)的。我不是指所有型号的芯片都有这个问题,而是对STM32F103C6而言。LQFP48封装的管脚定义里,没有查看到有TIM3_ETR信号所对应的引脚。
我的一点困惑就是TIM2和TIM3都是同结构的通用定时器,但会不会出于芯片内部设计局限,使得STM32F103C6的TIM3_ETR功能的缺失。因为这正好是我需要的功能。

网友A:
有这个功能,但这个封装中没有。手册里的这个表已经清楚地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