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运放频率响应仿真结果与说明书不符合

楼主(2013-11-13):
为了准确地确定含LM348的积分器时间常数,我想看看LM348闭环情况下的零穿越频率,先按纯电阻反馈网络来做,验证说明书中的频率响应曲线。
LM348在说明书中所示反馈情况下,闭环频率特性如下图:

仿真完全按外围条件:Vcc=15V, Ta=25度

仿真结果却跟说明书不一致。fc怎么还是1MHz呢?相移怎么有180度了呢?

或许我这里面有一些概念性的错误,有哪位高人帮帮忙?

网友A:
楼主对FC,相位裕度还不够明确,
是概念不清。

楼主:
我的理解是:该运放unit Gain是1MHz。开环低频增益Av=100db
有两个条件:
1. 用于反馈回路时,要确保稳定运行,积分电路福频特性必须-20db/10倍频穿越0db线。这样能保证有足够的相位裕度PM.
2.输入信号频率必须大于10*fL. (fL是积分电路福频特性的下限频率)这样,才能得到近似于理想的积分福频特性。

在纯电阻网络中,反馈系数F=0.1时,Av由100db变为Avf=20db.在增益宽带积不变的情况下,Av*fL=10e6=Avf*fLf,则fLf=10e5Hz,即100KHz.
那么反馈网路的穿越频率fc应该大于100KHz,而不是说明书中的0.9Hz.

我的理解让方家见笑了。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B:
Bode Plot,楼主概念理解错了。

  你把开环增益搞成了闭环增益,所以才会出现与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可以学习一下控制方面的书:
Modern Control Engineering (5th Edition)
Modern Control Systems (12th Edition)
两本书网上都能找到高清PDF,这里不贴出来了。

楼主:
谢谢duckduckgo的指点。我仿真的是闭环增益。那么说明书里那张图还是开环增益。下面两个图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A:
楼主的仿真和上面的是一致的,怎么不一样呢,0点频率都是1M左右啊。

"在纯电阻网络中,反馈系数F=0.1时,Av由100db变为Avf=20db.在增益宽带积不变的情况下,Av*fL=10e6=Avf*fLf,则fLf=10e5Hz,即100KHz.
那么反馈网路的穿越频率fc应该大于100KHz,而不是说明书中的0.9Hz."
也差不多,[反相放大的增益带宽积并不和FT相同它是(1-B)*FT].
不清楚你这个的0.9H在哪?
这么多字母看得有点晕,

楼主:
不好意思。0.9Hz是我看那张说明书图,看花眼了---看到相频特性曲线上去了。应该是0.7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de Plot,楼主概念理解错了。

断开B点,悬空A点,怎么能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duckduckgo的指点。我仿真的是闭环增益。那么说明书里那张图还是开环增益。下面两个图区别在哪里呢?

...

2个增益图完全一致。别去“验证”说明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个增益图完全一致。别去“验证”说明书了

俺也看的一头雾水,怎么差别这么大呢,直到4楼贴图有个fig9,括号中有个MHz,才知被戏弄了。

楼主:
哦!对哈。我那说明书下面少了单位MHz. 左边图是线性横坐标,右边图是对数横坐标。100kHz时,两边Gain都是20dB.
我在钻钻牛角尖:它左下方画个简单的反馈回路干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duckduckgo的指点。我仿真的是闭环增益。那么说明书里那张图还是开环增益。下面两个图区别在哪里呢?

...

也没啥区别的,Figure7幅频曲线图,Figure8是Bode Plot(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
你仔细看看会发现Figure8的幅频曲线只是Figure7幅频曲线的局部放大而已(Figure8显示频率范围:100K-10M,Figure7显示频率范围:10-1M)。
Figure8是Blot Plot,与该图左下角的电路图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要求左下角电路的Bode Plot的话。首先,相频曲线不变。
幅频曲线:
Figure8中的幅频曲线,纵轴为20Lg|A|    A为运放增益,F为反馈系数
左下角电路图:

反馈系数为-0.01。
所以幅频曲线纵轴=20Lg|AF|=20Lg|A*(-0.01)|=20Lg|A|-40。
所以左下角放大电路的幅频曲线为Firgure8中幅频曲线往下平移40个单位,相频曲线不变。
你可以仿真一下。

断开B点,测A点。(下面这样测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啥区别的,Figure7幅频曲线图,Figure8是Bode Plot(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
你仔细看看会发现Figur ...

断开B点,悬空A点,怎么能测呢?PsPice里不能测吧。

楼主:
放个负反馈电路在开环bode图边上,简直莫名其妙

网友D:
我倒,你们真行,看漏了个单位MHz这么点事,都能扯这么多。

15#:人家那是实测,所以必须用闭环来间接测开环,闭环不影响运放的高频频率特性,所以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倒,你们真行,看漏了个单位MHz这么点事,都能扯这么多。

15#:人家那是实测,所以必须用闭环来间接测 ...
   懂了,必须用闭环来测。我以为可以直接开环测,断开B测A点,想当然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B点,悬空A点,怎么能测呢?PsPice里不能测吧。

断开B点,悬空A点,这样测是错的。当时想当然了。帖子已更正。

楼主:
道理不辩不明。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E:
LZ:你是搞技术的好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