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考你逻辑问题,中兴面试题之一,大家都来画画电路

楼主(2013-11-13):
原帖链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3606688

这是原文:

首先呢,等会看到题目,别急着百度,因为百度总能查到答案的,但是呢,我想这不是你我的初衷。这是我一个学长在面试中兴综合面试时候被问的题目,也是老题目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不知道。所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果你之前不晓得这题目,那么默默思考30秒,就当是你自己在面试,好么?如果想不到,那么要么就不看下面网友怎么答,自己好好想想,总能想出来的。 实在不晓得,就直接看别人或者百度吧。
中兴面试原题:
有两个村子,真话村和假话村,真话村的人只说真话,假话村的人只说假话,现在你要到真话村里去,前面出现三岔路口,路口有一个人,但是你不晓得他是哪个村的人,现在你要问他一个问题,来确定怎么去真话村?记住,是只能问一个问题!

如果上述问题你很快就想到了,那么请来挑战下面这道题——
一个国王要杀一个罪犯,但是给他一个求生的机会,命令两个侍卫端来两杯酒,一杯有毒,一杯没毒,国王命令两个侍卫有问必答,一个只讲真话,一个只讲假话,罪犯只能问一个问题,可以选择想一个侍卫发问,也可以同时让两个侍卫回答他的问题,然后选择一杯酒喝下去。如果你是罪犯,要想活下去,应该会什么提问?

大神提出了第三个问题,继续讨论中:
有甲、乙、丙三个精灵,其中一个只说真话,另外一个只说假话,还有一个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
你可以向这三个精灵发问三条是非题,而你的任务是从他们的答案找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谁是随机答话。你每次可选择任何一个精灵问话,问的问题可以取决于上一题的答案。这个难题困难的地方是这些精灵会以“Da”或“Ja”回答,但你并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只知道其中一个字代表“对”,另外一个字代表“错”。你应该问那三条问题呢?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可以等效为非门并了跟导线又串了个二选一,不管是输入0还是1,信号输出都是1。

以下是电路图

我直接问:你现在即将要回答我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直接给它输出连接到输入,那个非门出现震荡的就是假话村的,哈哈哈

楼主:
大家加油搞定第二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一非门与一或门并,学习了

原理可行,但或门体现不出两个村来,所以我想出了那种办法。

楼主:
一群猴崽子终于讨论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他(另一个侍卫)拿的酒有毒吗”
回答“有”,喝他的,回答“没有”,喝另一个人的。

看下面的逻辑关系:

真话——有——喝他的
真话——没有——不喝他的
假话——有——喝他的(这地方错了,正在更改中)
假话——没有——不喝他的

(说话的人)——(答案)——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群猴崽子终于讨论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他(另一个侍卫)拿的酒有毒吗”

电路情况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情况咋样?

还没画呢,他们几个没兴趣了,我看看,待会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画呢,他们几个没兴趣了,我看看,待会画。

等待......

楼主:
第二题的电路图,其实就是第一题的整合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题的电路图,其实就是第一题的整合版。

再想想好像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好像有点意思

感觉两个题本质差不多,不过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增加了一条通路罢了。

我挺佩服出题人的,这智商绝对在我之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想想好像有点意思

d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两个题本质差不多,不过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增加了一条通路罢了。

我挺佩服出题人的,这智商绝对在我之 ...

想你学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题的电路图,其实就是第一题的整合版。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第二题弄错了,三个孩子脑子都短路了。

楼主:
第二题答案,是原贴上有人想出来的。

网友B:
学习

一起讨论讨论吧,我也还没想明白。

楼主:
第二个问题新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侍卫A)“如果我问他(另一个侍卫B)拿的酒有毒吗?他会怎么回答?”

看下面的逻辑关系:

A(真话)——B (假话) 说有——喝B的
A(真话)——B(假话) 说没有——喝A的
B(假话)——A (真话) 说有——喝的(这地方好像也不对
B(假话)——A (真话) 说没有——不喝他的

(说话的人)——(答案)——选择

网友C:
第一题还难些。个人感觉。

网友D:
第二题能否对两个侍卫说:我只喝没有毒的酒。说假话的侍卫就矛盾了?

网友E:
感觉好混乱的逻辑啊??有点晕啦?

网友F:
第一题有疑问,说假话的人可以说他家在你来的那条路,这样,他说了假话,没有违规。但是你自己还有两条路,无法确定哪条路是去真话村

换个问法即可:“请问我走这条路,可以走到你们村吗?” 这类题目设置好问法,剩下的都是电压跟随器或者反相器,根本没有多少思考的余地。

网友G:
很简单的题目啊,第一个不说了,很多人都能一眼看出。
第二个,可以用数电里面的简单逻辑来解决。
问其中一个:如果我问另一个这杯是有毒还是没毒,他会怎么回答?
输入就是 人(真话1,假话0),酒(没毒1,有毒0),输出就是 有(没毒1,有毒0)
输入 人1 酒1====输出0
          人1酒0====输出1
          人0酒1====输出0
          人0酒0====输出1
和人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种问法肯定会涉及真话人描述假话人,或者假话人描述真话人,先真话人就是电压跟随器加反相器,先假话人就是反相器加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直接去掉,就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么。搞这么玄乎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的题目啊,第一个不说了,很多人都能一眼看出。
第二个,可以用数电里面的简单逻辑来解决。
问其中一 ...

那你反向后得到的结果是0还是1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反向后得到的结果是0还是1呢?

该是0就是0,该是1就是1啊。结果取决于输入什么呀。

回到题目来讲,就是,回答“有毒”,那这杯酒就是没毒。回答“没毒”,那这杯就是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是0就是0,该是1就是1啊。结果取决于输入什么呀。

回到题目来讲,就是,回答“有毒”,那这杯酒就是没 ...

“这杯酒”是哪一杯,是你问的卫士那杯,还是你没问的卫士那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杯酒”是哪一杯,是你问的卫士那杯,还是你没问的卫士那杯?

当然是问卫士的那杯。
简单的问题不要这么绕死在里面呀!我再换个角度给你解释。
卫兵是跟随器或者反相器。如果是一个卫兵的逻辑组合,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跟随器还是反相器,你无法做出判断。
所以要卫兵+卫兵。两个卫兵肯定是一个跟随一个反相,所以你可以确定是反相器,你输入有毒,他给你输出没毒,你输入没毒,他给你输出有毒。这么解释,清楚了没?
逻辑题可以做的很难的,但是你要用电路去实现就很无聊,实在没什么花头。

网友G:
来试试这个,这个才是值得研究的:
有甲、乙、丙三个精灵,其中一个只说真话,另外一个只说假话,还有一个随机地决定何时说真话,何时说假话。
你可以向这三个精灵发问三条是非题,而你的任务是从他们的答案找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谁是随机答话。你每次可选择任何一个精灵问话,问的问题可以取决于上一题的答案。这个难题困难的地方是这些精灵会以“Da”或“Ja”回答,但你并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只知道其中一个字代表“对”,另外一个字代表“错”。你应该问那三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是问卫士的那杯。
简单的问题不要这么绕死在里面呀!我再换个角度给你解释。
卫兵是跟随器或者反相器 ...

问题是这个输入是卫士给你的而不是你给卫士的,也就是说你没法确定他会说有毒还是没毒。

等效到电路上就是,你没法确定最后得到的是0还是1.

网友H:
有点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输入是卫士给你的而不是你给卫士的,也就是说你没法确定他会说有毒还是没毒。

等效到电路上就 ...

刚刚去吃饭了。不过哥们我服了你了。

一个卫士的状态不确定,但是两个卫士的系统是一个确定的反相器。

你输入的是酒的状态,而不是你的问题。酒的状态就是“有毒”(0),“没毒”(1)。

这么简单的问题,别绕了。你变通下啊。

网友G:
你要是知道你自己输入的是什么(即本题中酒的状态),那你还输入个屁啊,这个计算系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啊。

你的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系统,让自己知道酒的状态。而不是设置一个系统,让他输出确定的0或者1。

网友I:
第二题:随便问一个侍卫,我喝哪杯酒不会死?

那你决定是问说真话的还是说假话的?

网友J:
真有意思。。

网友I:
我的回复怎么被删除了啊?
问题:我喝哪杯酒不会死?
就可以了。

如果问着说假话的,那你还喝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楼主回答的是“二岔路口”,题目是“三岔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回答的是“二岔路口”,题目是“三岔路口”。

有一条路是你走来的,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网友L:
全是人才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的题目啊,第一个不说了,很多人都能一眼看出。
第二个,可以用数电里面的简单逻辑来解决。
问其中一 ...

你这样问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吗?
输入      人1酒1====输出1
          人1酒0====输出0
          人0酒1====输出0
          人0酒0====输出1

关键在于怎么确定你得到的是1。

网友N:
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就难倒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这样问问题,不应该是这样吗?
输入      人1酒1====输出1
          人1酒0====输出0

真话卫兵会说“假话卫兵说没毒的酒(1),有毒(0)。”理解了没?很简单的嵌套,来排除卫兵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你仔细看我后面的发言,肯定可以明白这个思路的。

其实楼主的问题就不太好,这类逻辑题用电路表示简直没有讨论的价值。

找出一个嵌套的方法解决我在31楼提出的问题还算有点意思,现在网上能搜到的答案,只是解决了第一步。

网友O:
看得好晕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真话卫兵会说“假话卫兵说没毒的酒(1),有毒(0)。”理解了没?很简单的嵌套,来排除卫兵的不确定性带 ...

真话卫兵会说“假话卫兵说没毒的酒(1),有毒(0)。”???

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很重要,就像你现在把逻辑问题搞明白了,也不一定知道怎样去表达这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很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真话卫兵会说“假话卫兵说没毒的酒(1),有毒(0)。”???

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很重要,就像你现在把逻 ...

说的很对!心里明白不一定能合理的表述出来。

但是这楼主确实有点绕不清。先不说这个没啥意思的电路问题,就逻辑题本身的解法来看,他还在43楼纠结得到的回答是不是真的。(这种嵌套的问法,意义就在于消除卫兵带来的影响,你真话卫兵还是假话卫兵,根本无关紧要)

我觉得我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述了。理不清的人也别想了,一起讨论31楼的那个题目吧,相当给力。

网友M:
“意义就在于消除卫兵带来的影响,你真话卫兵还是假话卫兵,根本无关紧要”
这个大伙都会知道,怎么来表达这个问题我觉得才是最厉害的。

最后,我可不想歪了LZ的楼,LZ会发飙的

网友P:
如果反过来推敲,我问的问题只要让讲真话的人认为我要拿没毒的酒,让说假话的人认为我要拿有毒的酒,那么他们的回答应该都会指向没毒的酒了。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唉,还是老狐狸(指导老师)聪明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不管怎么问,你得到的答案肯定是错误的,那么只要取反就行了。

我这脑子,短路断了两天,愣是没弄明白,悲哉!悲哉!

@y651503148   @gaoyiyiyi   感谢两位能陪我瞎叨叨。

31楼的问题我转到顶层了,就不献丑了,静候大神。

你那标题太拉风了啊。我不是大神,而且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我想了好久没有好的思路。只有第一步的思路(和你第二题的嵌套一个路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一条路是你走来的,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楼主如果是经常写程序的人会很快就了解有BUG。 假如你从路C走过来,遇到路A和路B分岔,你问他“你们村怎么走?”如果你碰到说假话的人,他叫你往回走,那么你怎么知道路A和路B哪个通向真人话村? 自己先思考别先入为主了。

楼主:
@gaoyiyiyi

首先感谢你陪我唠叨了半天的第二题,对于我的无知给你带来的麻烦,深表歉意。

关于第三题,我大地分了一下,貌似可以列出3*2*1=6中情况,可以用排除法,先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合理情况,然后再找解决办法。

我也是随便说说,不一定对,老狐狸正在研究,或许不久就会有答案的。

不麻烦啊,下午反正无聊的很。。。我只是觉得这类题目转换成逻辑电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第一题简单啊··老大··你的是三岔路··说假话的人指另外两条路你怎么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如果是经常写程序的人会很快就了解有BUG。 假如你从路C走过来,遇到路A和路B分岔,你问他“你们村怎 ...

如果这么说,的确是有道理,但感觉不应该考虑这种情况,毕竟你来的路你应该是知道的,不过也说明这的答案的确有BUG——来的路没考虑。

@POGOPLANE

网友R:
第二个问题答案:说真话的拿着的是毒酒吗?罪犯喝回答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新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侍卫A)“如果我问他(另一个侍卫B)拿的酒有毒吗?他会怎么回答?”

搞糊涂了:o

网友S:
补充56楼
“第二个问题答案:说真话的拿着的是毒酒吗?罪犯喝回答没有的”

回答是   喝另外一个人的,
回答不是 喝这个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糊涂了

简单来说,就是同时问了两个人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同时问了两个人的答案。

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说,的确是有道理,但感觉不应该考虑这种情况,毕竟你来的路你应该是知道的,不过也说明这的答案 ...

路A还是路B通向你们村?(这两条路,哪条同向你们村?)需要一个限制条件, 例如在三态端口加上拉。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无语,书呆子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一群猴崽子终于讨论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他(另一个侍卫)拿的酒有毒吗”

那么你们这群猴崽子全书书呆子

有人提出过答案,不过又让我们把他说糊涂了。

网友T:
题目意思是从D道路走来,前面有A,B,C三路口。一群书呆子。

哥啊,这是十字路口,不是三叉路口,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925v_5piWejtKN6L9baWTWqXhFSJpxypql8fJp_fCX1b90hGGlLEi2jOaCTtZsb!

网友U:
A(真话)--B(假话)  说有--喝B的
A(真话)--B(假话)  说没有--喝A的
B(假话)--A(真话)  说有--喝B的

网友U:
B(假话)--A(真话)  说没有--喝A的

网友V:
好吧,之前特意发帖反驳过前面两道题标准答案···
第一题无解:如何证明他不是其他村子的人?
第二题:指着随便一杯酒问其中一个守卫A:“假如我问守卫B这杯酒是不是毒酒,他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他会怎么回答?(防止假话卫士说“不知道”的话语权)

就是活动活动脑子,不要太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吧,之前特意发帖反驳过前面两道题标准答案···
第一题无解:如何证明他不是其他村子的人?
第二题:指 ...

尽管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还是想说,孩子,你想多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尽管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还是想说,孩子,你想多了。

题目多限定点条件就可以做啦,这样有漏洞的题目不知道该用什么程度的思考去解,真不是故意找茬

网友T:
前面出现三岔路口,路口有一个人
意思是在你的面前时三岔路口

网友T:
前面出现三岔路口,路口有一个人
意思是在你的面前是三岔路口

网友T:
第一题不难
后面两个我还没想到答案

网友T:
引用 网友V:
好吧,之前特意发帖反驳过前面两道题标准答案···
第一题无解:如何证明他不是其他村子的人?
第二题:指 ...

蛋疼,再想想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的题目啊,第一个不说了,很多人都能一眼看出。
第二个,可以用数电里面的简单逻辑来解决。
问其中一 ...

如果你问的这个人是说真话的,那他是无法回答你的,因为另一个说假话的人有三种回答方式“有毒、没毒、不知道”。
并不是单单的0和1的反相关系,而是0和非0的关系。

网友V:
大家这么爱做题,我也出一题给大家做吧:

有一个元器件盒装电阻,另一个元器件盒装电容,现在有一个器件在盒子旁边,请用一种测试方法判定它是什么?

答案:它是电感。

网友I:
引用 网友V:
大家这么爱做题,我也出一题给大家做吧:

有一个元器件盒装电阻,另一个元器件盒装电容,现在有一个器件在 ...

你题目无解。万一里面是单片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V:
大家这么爱做题,我也出一题给大家做吧:

有一个元器件盒装电阻,另一个元器件盒装电容,现在有一个器件在 ...

搅合

网友W:
我勒个去,还有第三题啊。。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如果你问的这个人是说真话的,那他是无法回答你的,因为另一个说假话的人有三种回答方式“有毒、没毒、 ...

这些都是牛角尖,没有必要钻。逻辑题给出一个解题思路就可以,因为大家的目的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开阔思维。这种问法:

“如果我问另一个卫兵:‘这杯酒是不是有毒的’,他会回答‘是’还是‘不是’。” 对于里面的子问题,真话卫兵肯定会如实回答,假话卫兵当然可以瞎扯,比如他可以回答:“太阳是方形的”。但是这样瞎扯有意义吗?

真要钻牛角尖的话,你首先要考虑的是,那个卫兵会不会抡起斧头一下把那个主人公砍死。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些都是牛角尖,没有必要钻。逻辑题给出一个解题思路就可以,因为大家的目的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开阔思维 ...

如果我说卫兵是哑巴、卫兵是耳聋这才是牛角尖。我是觉得你的答案或题目再加一句限定下回答内容就好了
第一题题目:指定这个人是真话村或假话村的。
第二题答案:指着随便一杯酒问其中一个守卫A:“假如我问守卫B这杯酒是不是毒酒,他只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他会怎么回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如果我说卫兵是哑巴、卫兵是耳聋这才是牛角尖。我是觉得你的答案或题目再加一句限定下回答内容就好了
第 ...

对的,顺着那个嵌套的思路组织下语言就可以。

逻辑题么,有思路就行,其他不管是题目还是解答里咬文嚼字的部分,留给喜欢咬文嚼字的去解决吧。毕竟我们是在练习思维而不是修辞。

至于第一题,按照你所说的,题目里指定了这个人是真话村还是假话村,这个本来就很简单的题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A:
有点乱,走题了

网友X:
应该这么问“如果我问他(另一个侍卫B)拿的酒有毒吗?他会怎么回答?”
A是真话人——指的酒有毒——回答就是无毒——喝另外一杯
A是真话人——指的酒无毒——回答就是有毒——喝这一杯
A是假话人——指的酒有毒——回答就是无毒——和另外一杯
A是假话人——指的酒无毒——回答就是有毒——喝这一杯
所以,回答有毒就喝指的一杯,回答无毒就喝另外一杯。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答案,第一题的。

第一个是很简单“你们村怎么走?”

第一题,就问:
请问我想去真话村,另一个村的人会怎么说?

网友Y:
引用 网友Y:
第一题,就问:
请问我想去真话村,另一个村的人会怎么说?

然后你就去他指的方向的另一个方向即可。

网友Y:
第二题,前提是侍卫是否知道自己杯中的酒是否有毒。

网友Z:
叫二个侍卫喝,谁不喝,谁的酒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X:
应该这么问“如果我问他(另一个侍卫B)拿的酒有毒吗?他会怎么回答?”
A是真话人——指的酒有毒——回答就 ...

那你怎么确定你问的那个人是真话人还是假话人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一群猴崽子终于讨论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问其中一个人“他(另一个侍卫)拿的酒有毒吗”

针对“他(另一个侍卫)拿的酒有毒吗”这个提问,分析一下可能的回答:

为了能更清晰分析和防止概念模糊化,先给两个侍卫分配甲、乙编号,第一个被问话的侍卫叫侍卫甲,第二个被问话的侍卫叫侍卫乙。

假设一:侍卫甲手中的酒 有毒,侍卫甲说 假话
对话情景:
罪犯问侍卫甲:“他(侍卫乙)拿的酒有毒吗?”
侍卫甲:“有”(甲说假话)
罪犯问侍卫乙:“他(侍卫甲)拿的酒有毒吗?”
侍卫乙:"有"(乙说真话)
这种情况喝乙的酒能活命。

假设二:侍卫甲手中的酒 无毒,侍卫甲说真话
对话情景:
罪犯问侍卫甲:“他(侍卫乙)拿的酒有毒吗?”
侍卫甲:“有”(甲说真话)
罪犯问侍卫乙:“他(侍卫甲)拿的酒有毒吗?”
侍卫乙:"有"(乙说假话)
这种情况喝甲的酒能活命。

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两个完全相同回答,假设一的情况下喝乙的酒能活命,假设二的情况下喝甲的酒能活命。如果罪犯问话过后得到的答复是两个都说“有”,那么罪犯该喝谁的酒?喝他的?他是指谁,不要用“他”来把模糊化概念,蒙混过关。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的题目啊,第一个不说了,很多人都能一眼看出。
第二个,可以用数电里面的简单逻辑来解决。
问其中一 ...

人才啊,复杂问题简单化。26楼分析得这么清楚了,还有人没看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