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四位半数显电压表电流用的什么技术?

楼主(2013-11-13):
因设计仪器需要电流表、电压表,一共60元左右在TB上购了两款表:
超四位半数字数显直流电流表/万用表 测量0-3.0000A ,超四位半万用表0-4.3000-33.000V可变精度 三线数显/数字电压表头
其中有两个技术,不知用的什么原理?
1. 超四位半折合AD要16位以上,而这上面用的单片机是STMS8系列,里面的AD才10位
2. 稳压技术,上面用的芯片是7133H,人家确实3.5v---33v能正常工作,7133h一点不热,能点亮5个数码管的。

上面有个6脚的小贴片器件,表面印着 CAK8 不知是什么宝贝。

这两款表的缺点是只能测量单向电压电流,负电压电流显示0.
电流表的量程很单一。

网友A:
过采样技术和开关电源。

网友B:
超四位半数字数显直流电流表这是商家店老板的噱头,就是以前的39999码,59999码,位数多点而己.
7133是合泰的HT7133,很普通的微功耗3端稳压芯片.
CAK8 →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CAK8     NCS2201SN1T1
CAK   还有10种I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AK8     NCS2201SN1T1
CAK   还有10种IC。

感觉宋大虾手头好象拥有葵花宝典,哈哈,很眼馋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觉宋大虾手头好象拥有葵花宝典,哈哈,很眼馋哦

tyw,大神为啥如此厉害?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能瞬间找到各种资料....佩服呀~要到你这境界,不容易。。

网友F:
过采样来提高分辨率是有前提,并不是无条件的。
1.输入信号必须有噪声,噪声必须是白噪声
2.输入噪声必须大于1个LSB。

使用10位adc去实现16+位的分辨率,只能自欺欺人。
输入信号的噪声完全可能小于10位ADC的1LSB。这种信号你就没办法测出来。

同意。

网友G:
如果是四位半的,有可能用美信的ICL7135。以上的那就是积分AD过采样了

网友H:
7133输入30V都不烫确实奇怪。

网友I:
电流表   电压表   确实很有搞头   虽然  原理感觉很简单   但  真正需要做的东西  还有很多

网友I:
这段时间   正好有项目  需要设计电流表   花了一些时间  去琢磨   感觉   确实比较有意思     电子设计      真的  需要花很多的精力

网友D:
NCS2201SN1T1不一定是。

网友J:
这个不难猜的,用的是外挂的ADC,我看了TB上的照片,可以看到接线,那个6脚的就是Sigma-delta ADC,18bit的。这样的电路我也常用,不过一般带隔离电源供电和RS485通讯,5个数码管是给人检查的,另外的数据采集板会把数据采集上传控制室。

网友K:
6脚的ad型号是MCP3421

网友J:
引用 网友K:
6脚的ad型号是MCP3421

是的,不错

网友L:
7133H,是HT的么?
测一下输入端电压多少

楼主:
会不会是16位I2C总线AD:ADS1110
您用过MCP3421吗,上面是不是印的CAK8
这里面两项技术,一是6个引脚的16位-18位的AD,
另一个技术就是WD7133H,点亮5个数码管30v输入电压不发热,7133H是模拟稳压,好像没有开关的。

楼主:
剩下的问题就是7133H在30v下不发热的问题了,用什么数码管点亮方法?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电压表用了精密的贴片电阻分压,精度能保证。
电流表呢,我买的那个,电流取样电阻只有24毫欧姆,是用康铜丝截断的,这种电流取样电阻精度很难保证,所以电流表做好后应该有个一键校准电路,比如把表连接在1A的精准电路中,按一个键,内部的单片机惠自动校准电流系数。

网友M:
60块钱买了两款表,这个表还真是便宜啊。我以前做的好像电源成本都7-8块了。。各种保护一加成本就上来了。。

网友N:
没有基准么?我也买了,早上拆了一个,除了CK??啥的,没看到有基准源啊。内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必须的时候要主动加白噪声

提高1~2位时有效果,再往上提高效果十分有限。
而且提高的分辨率很不稳定,适合低端仪表使用。
这种方法都是无法达到物理分辨率的效果,更不能提高精度等级。
可以用来减少采样的数值跳动,提高ENOB

网友F:
引用 网友O:
白噪声调制到输入信号
这个原则上不是提升一位的问题。。。
我当年在周立功公司的时候他们做过

用低分辨率ADC通过过采样方法获得更高的分辨率这一结论有争议的原因也在于推导过程中作了一个假设,即被测信号是由理想信号和白
噪声组成的.但实际应用中代表噪声信号的随机变量从理论理论上严格分析,在ADC码问分布的平均值并不为零.
但目前还不能确切的说在所有的场合下低分辨率的ADC可以完全替代高分辨率的ADC.
例如在工频干扰特别强的场合,实验结果就不够理想.

以上往往被大部分人忽略.
特别是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由于反馈引入的系统特性,使用过采样得到的高分辨率有较大出入.

网友P:
这个是玩的“时间换空间”,理论上没有什么障碍。关键是“分布”。

网友Q:
外加阻容, 双积分, 不用片内的逐次逼近ADC, 俺在用. 这里又不需要速度, 一秒钟10次外绰绰有鱼

网友Q:
不同的是, 俺用的纯硬件

网友R:
引用 网友E:
tyw,大神为啥如此厉害?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能瞬间找到各种资料....佩服呀~要到你这境界,不容易。 ...

深有同感,哈哈

楼主:
测量了CAK8的时序,就是I2C总线AD,这个确信无疑,人家用16位或者18位AD是可以满足5位十进制精度的。
现在的问题是,用WD7133H稳压,输入电压30V,亮了5个数码管,而WD7133H一点都不热。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量了CAK8的时序,就是I2C总线AD,这个确信无疑,人家用16位霍18位AD是可以做到5位十进制的。
现在的问题是 ...

是不是LED直接接得30V,电流没走7133过。再说7133也耐不住30V啊

楼主:
从标志看,应该是MD7133H,是5个动态扫描的7段数码管,我手头另一个同类型号的4位表,数码管上印着ARK   SR410361N 1325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当年做到22位没有跳吗。。

没有跳动不代表分辨率就是22位。

楼主(2014-01-01):
搞清了7133H能30v供电带5个数码管不发热的方法了:
每次不亮一个数码管,而是亮最多亮一个数码管的两个字段,一个数码管分时亮4次才能点亮一个数码管

网友S:
分立的多斜积分式ADC 是成本最低 对电源和设计要求最低、最灵活的高精度测量方案,缺点一是慢,二是原理稍显麻烦

网友J:
我用过MCP3421,18位ADC(实际是+-17位),内带基准2.48V,15ppm,由于内部每次测量都校准,所以做表头很适合。有x1 x2 x4 x8 4种增益,差分输入。效果类似于双积分的ADC,正负输入测量同一个电压,读数绝对值基本一样,读数稳定,数据率3.75次/秒,比好多4 1/2位数字表都快了。

楼主:
MCP3421价格好像比16位的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