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16同时输出3路PWM 波形问题

楼主(2013-11-13):
我想用一片PIC16F716同时输出3路PWM其中两路为一组,一路为一组,这两组可以单独调节占空比,其中两路是用来驱动全桥的,用TIMER2实现,剩下的一路想用TIMER0实现,可以输出PWM,但这两组都输出时,驱动全桥的PWM波形却出现下面的问题。实在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望高人帮助

网友A:
说下大体程序思路吧,单纯看结果怎么能知道你可能的问题呢

网友B:
楼主用定时器模拟?如果是,可能是某次中断未及时响应

楼主:
思路是 想用这个芯片输出三路PWM,其中有二路用单独的占空比,第三路用另一个单独的占空比,前两路用来驱动全桥,第三路来驱动其他的MOSFET.因为这个芯片只有一个占空比,所以无耐只好用TIMER0的中断做了一个PWM,结果出现图上的芯片自带的PWM波形异常的问题、
我试过不用中断来做第三路PWM,但还是出上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就需要三路PWM的话,可以直接都用用软件模拟

网友C:
     你的解释好犀利,其中有二路用单独的占空比,第三路用另一个单独的占空比,这不就是三路都是独立的占空比么。应该是有俩路是共用一个产生PWM的定时器....如果是用定时器的定时来产生PWM,如果中断没有来得及处理,肯定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的...还有定时器里面不能处理的事情太多,否则这种情况会更多,甚至是整个程序都没法运行.....如果三个PWM都是不同时的工作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用中断来产生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