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3-11-13):
请详细说明下三极管的状态,及led的通断情况,谢谢

网友:
FPGA加载成功后DONE信号变高,NDS331N的DS导通,DS10点亮

网友A:
楼上正解
不过既然是高电平有效 为什么是上拉1.8V呢?

楼主:
俺模电学的不好,结论我知道呀,就是想问 当done信号为高的时候,基极有电流,集电极电流为基极电流倍数,所以二极管导通..求普及下图中所示三极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