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6 bootloader

楼主(2013-11-13):
使用AN1310提供的PIC16bootloader工程,编译不能生成HEX文件。在MPLAB IDE中提示如下: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C:\Microchip\Bootloader v1.04\PIC16 Boot\PIC16 Bootloader.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9, mplink.exe v4.38, mplib.exe v4.38
Wed Nov 13 20:28:24 2013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C:\Microchip\Bootloader v1.04\PIC16 Boot\PIC16 Bootloader.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D:\work software\Microchip\MPLAB_IDE\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877A "PIC16 Bootloader.asm" /l"PIC16 Bootloader.lst" /e"PIC16 Bootloader.err"
请问高手什么原因啊,谁有成熟的应用经验吗?mazy52.xu@gmail.com

网友A:
是不是搞错编译器了 其实看手册 可以自己写的吧

网友B:
Executing: "D:\work software\Microchip\MPLAB_IDE\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877A "PIC16 Bootloader.asm" /l"PIC16 Bootloader.lst" /e"PIC16 Bootloader.err"

检查一下芯片型号和包含文件对不对。

楼主:
选用的是 MPLAB 的 MPASM Suite\MPASMWIN.exe编译器,点编译就停留在显示:Executing: "D:\work software\Microchip\MPLAB_IDE\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877A "PIC16 Bootloader.asm" /l"PIC16 Bootloader.lst" /e"PIC16 Bootloader.err" 再也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