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2812一个if语句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楼主(2013-11-13):
2812一个if语句的执行时间是多少?或者谁有各种语句执行时间求发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我分享了一本手把手教你学DSP的281x书  你看看
利用ccs软件可以计算时间   还有DSP/BIOS configuration下也可以

网友B:
一个if语句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根据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来分析吧, 由于高级语言里表达式的功能可用很复杂, 会编译出很长的代码, 难说了.
最短的通常是一条条件测试指令和一条条件跳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