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公司里的技术大咖画的图,求指教ABC

楼主(2013-11-13):
电路的作用,在有足够大(峰峰值2V左右)的输入正弦信号时,后面的LED亮;在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灯不亮。
A处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加的。
C处的电位在有输入信号和没有输入信号时都是怎么样的?我实测过,都是接近8V左右。如果是这样,有信号的时候是怎么使得后面的PNP管子饱和导通的呢?
B处的电位在上面的PNP管子导通时为8V,那么此时紧连着的NPN管子的基极电位是多少??是1.4V左右吗?又处于什么考虑,采用两个NPN管复合的形式??

网友A:
A处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加的。
必须有这么个电阻,或者采取其它措施,否则C18无处放电,输入比较大的信号之后三极管工作点将改变。

网友B:
C处电压在有信号没信号都会是8V吗?那只是刚关断的瞬间才是8V吧

网友C:
嗯,的确不是放大电路。没有直流偏置。也不像正负电源供电,因为即使如此也不能工作。
所以,是开关电路。
下拉电阻的作用,应该是与0.1uF形成分压作用,作为一个比较,保证2V的电压才可以使得NPN导通输出低电平,进而PNP导通,再驱动复合管带动LED。
至于复合管的作用,因为LED也不需太大电流,所以看似意义不大。如果驱动LED电流很大,那么复合就有道理了。

网友D:
明天去公司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E:
可以省掉一半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处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加的。
必须有这么个电阻,或者采取其它措施,否则C18无处放电 ...

不明白
在我看来,电容只是隔直通交,输入信号没有直流量的话,这个C18为什么需要放电?为什么“输入比较大的信号之后三极管工作点将改变”??请讲得明白一点。

可能是考虑到断电后电容的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处电压在有信号没信号都会是8V吗?那只是刚关断的瞬间才是8V吧

信号比较大的话,理论值应该比8V小很多才对吧?
因为这里随着正弦信号的波形变化,Q10就等效于一个在开通和关断之间切换的开关,从而实现对电容C17的充放电,所以C点的电位必然低于8V,对不对?

网友F:
用了这么多管子还以为要实现单稳触发功能,看了下也没有

网友G:
c处电压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观察
a电阻 估计是考虑EMC

网友H:
A电阻就是给电容放电用的,避免电容累积直流电压,不然经过几个周期,三极管就不会打开啦。电容就是取充放电的平均值,因为pnpvbe导通时候的等效电阻远小于10K,所以电容对地的电压8-0.6=7.4V左右,后面的采用达林顿管的形式,意义不大。

网友I:
后面LED的三极管就是一个检波整流电路,驱动LED工作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在我看来,电容只是隔直通交,输入信号没有直流量的话,这个C18为什么需要放电?为什么“输入比较 ...

因为三极管BE结是单向导通的,如果没有电阻A,正半周电容充电,负半周的时候电流从右向左流,就没有通路了,放不了电

网友J:
1.此电阻为输入电容提供放电回路,上面已经有几位大侠回答了;
2.C点电压总是在7.3V到8V之间,因为Q7的BE结电压不可能大于0.7V;
3.复合管的基极电位当然不会超过1.4V了。之所以采用复合管形式,除了提高灵敏度外,还可以提高基极的抗反压能力(三极管的Vbe一般只有几伏)。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K:
这个图  。。。   sr 0805是三极管  非要放到电阻下面 。。。。。

网友L:
输入是正弦信号的话,那电容就是隔直的作用;
下拉电阻不能少,必须要有,确保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Q10处于截止状态!
至于C点的电压,估计你测量有误吧?

网友M:
1,如果没有R32,会造成C18的电荷的积累,直流电压变动,工作状态不稳定,不是正半周导通。
2。B处的电压在载止时是+8V,包和时,7.4V左右,但对三极管产生很大的差别。下拉到地的电容起滤波波作用,脉波信号变成直流信号。
3。如果OUT后面接的是重负载的器件,必须要用双三极管,不过,Q12要流过的大电流,但是大功率管的放大倍数不够大,直接驱动比较难。Q11是用电流放大用的,驱动后级的大功率管。

网友M:
这个电路基本是个工程实践的电路,可靠性,实用性方面是完备的。

网友N:
看明白不难.估计的确是个比较麻烦的设计.也能简化.
A只注重电压没注重电流
B只注重直流没注重交流.
c只注重电压没理解电阻分压

网友O:
c18和R32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R26给Q10一个合适的电流ib,控制Q10导通,Q10导通后,Q7导通,8v压降0.2到0.7V为c点的电压(有不同的二极管决定),b点高电平,控制后面达林顿管导通。

网友P:
第一级:峰值检测电路,电阻确定直流电位,也旁路部分干扰信号
第二级:低通,确保输出的不是脉冲信号,令B处产生指令电压
第三级:达林顿输出,推动负载,LED只是指示作用,不是真正的负载,不然不需要达林顿了,OUT接负载,OC输出

网友Q:
我的理解:
R32上的电位比Q10 Vbe高时,Q10导通,C17放电,C点电位变低,引起LED驱动级导通;
否则,Q10关断,C17经过R20和R22充电,C点电位变高,引起LED驱动级关断。
LED驱动级用双管应该是为了提高电流放大系数,尽量降低Q11的基级电流。

总的来看,Q10及C18,R32,C17等构成了电压比较器+单稳,Q7是反相器(可以不用?修改驱动级极性即可)

网友Q:
如果我来做,可能会改成这样(尚未验证):

写完才发现,图上R1,C1的位置画反了,凑合看吧,主要改变在后面,:)

网友R:
引用 网友L:
输入是正弦信号的话,那电容就是隔直的作用;
下拉电阻不能少,必须要有,确保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Q10处 ...

赞同下拉电阻的说法。。。但是C点的电位一定是小于8V,大于7V的。我们这样来分析,当Q10截止时,R22左端为高电位,当Q10导通时,R22的左端为低电位(大概0.5v)。但是不管R22左端为高或者低,Q7的be PN节肯定导通。所以lz测量没有错。。。关于B点,要考虑Q7的电流放大作用。Q10导通时,Q7的Ib大,Ib大,Ie就大,经过R35所以就有压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R:
赞同下拉电阻的说法。。。但是C点的电位一定是小于8V,大于7V的。我们这样来分析,当Q10截止时,R22左端 ...

原来还有个Q7,我汗。。。

网友S:
引用 楼主:
信号比较大的话,理论值应该比8V小很多才对吧?
因为这里随着正弦信号的波形变化,Q10就等效于一个在开通 ...

我前段的时间遇到这个类似问题··在信号频率很高时候如果没有对地电阻会出现信号过不去现象,当时的现象是吧示波器打到电阻那个地方马上信号就正常了··我们当时得出结论是在高速时候加那个电阻相当于给信号增加了一个回路··类似于PCB布线时候在信号旁边布地线··个人观点·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嗯,的确不是放大电路。没有直流偏置。也不像正负电源供电,因为即使如此也不能工作。
所以,是开关电路。
...

同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R:
赞同下拉电阻的说法。。。但是C点的电位一定是小于8V,大于7V的。我们这样来分析,当Q10截止时,R22左端 ...

R35的作用,是吸收Q7载止时的产生的漏电流,24UA,当Q7的漏电流小于以上数字时,基本对复合管没有影响。只要Q10的漏电流足够小,Q7根本不能导通,只有漏电流。况且有以上说明的吸收漏电流的机制在。

网友U:
还是老chang,9490,_21ic等内行,建议楼主每人1分

网友V:
我来说 A点电阻R32和C18构成的是一阶低通滤波电路 在输入端阻直流滤交流;
C点呢 如果输入为高电平的话那么Q10导通其集电极电压很低,使得C电位为低,同理输入为低电平的话,C电平容易分析为高电平;
B点基极电位大概1.4V,因为两个NPN管导通限幅所致,采用NPN
管复合也还是因为限幅,拉高基极电位,同时集电极端电位
也被钳制不致LED电压过大烧毁 。
分析下来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电路不是很好 王玮的书关于这方面写得很多很详细

网友W:
有峰峰值2V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入时,后面的LED亮。如果这样LZ电路设计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