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车站起来了

楼主(2013-11-13):
系统构成
   控制器:STC 12C5A60S (淘宝买6.1元)
   系统时钟:22.1184MHZ   (淘宝0.26元)
   传感器:MPU6050             (淘宝16.5元)
   电机控制:L298N                (淘宝8.45)
   串口:MAX232                   (自已已有的)
   转速处理:LM339                (自己已有的)
   槽型光耦 :irt9608                (淘宝0.79)
    码盘:儿童塑料玩具拆的9齿
   电池:锂电池4节两串两并7.2v(笔记本电 池拆下来的旧的)
   滤波:卡尔曼滤波
   控制算法:pid
  动力总成:(折合邮费20元一对)
电路板全部是自己搭的包括电机驱动电路
总成本合计:52.1元
现在小车已经初步站立,没有采用速度闭环
代码

电池组

电机驱动板

主控板背面 本来不打算勾线,后期调试没办法还是勾了几根,影响美观

楼主:
视频传上来了

网友A:
最近正好有个机器人大赛,看了这个感觉也挺厉害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好有个机器人大赛,看了这个感觉也挺厉害的哇

呵呵 谢谢

网友B:
楼主头像是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头像是你?

看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上了?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那就去追,把她取回河南

网友D:
我擦。。。居然还有女的喜欢搞这些玩意。。。还玩的这么溜。。。

网友E:
挺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

图片上有剃须刀................

网友G:
飞思卡尔电磁组的要求...

网友H:
不相信楼主是女的,人和人的区别真是太大了。。。

网友I:
楼主这万用板焊接埋线风格和我们校电子科协神似,不过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何元件放在万用板的底面呢?呵呵,很厉害,佩服!

网友J:
这个机器能站起来。保持平衡,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万用板焊接埋线风格和我们校电子科协神似,不过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何元件放在万用板的底面呢?呵呵,很 ...

背面的元件都是调试后加的考虑到正面的美观 就直接焊到板子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赞一个。。

谢谢捧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背面的元件都是调试后加的考虑到正面的美观 就直接焊到板子背面了

哦,原来如此啊,怪不得我在别处也时常见到把元件焊到底面的,嗯不错好主意!

网友L:
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L:
这不错,多学习一下

网友M:
它全自动走的阿?有没有遥控的?

网友N:
楼主用的是别人的程序自己加以修改的已使用,平衡车的算法感觉很复杂;佩服楼组;学技术不分**,只要有热情有毅力谁都可以成功,真实啊

网友O:
香蕉电机.....相比之下我那个总成本400的车子真是自愧不如啊.....

网友N:
楼主的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仿照的?的确很好

网友P:
倒立摆控制得很溜啊!向你学习啊。

楼主:
我参照网上其他网友做的,只是一些接口方面的代码直接写的

网友Q:
好霸气的妹子,不嫂子。

网友N:
哦,研究卡尔曼滤波算法,也就是低通滤波算法,看简单的程序流程思路可以看懂点,要是将PID+滤波算法集合就吃力了,我年初买了9轴姿态传感器,N20减速电机150转,单片机用STC12C5A60S2,轮子用的是N20电机配的带编码的轮子+测速传感器,用双面洞洞板做支架,我还用无线蓝牙进行通讯,可以通过窗口用电脑发指令控制也可以用配对蓝牙模块做个遥控器,用OLED做显示;也可以用带PAL的N24F01无线模块做控制;可是程序研究算法吃力不同就没继续下去;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探考,我不愁硬件愁软件;看到楼主这么有能力,可以修改让小车站起来,真心的佩服;怀疑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这个信心与能力呢:handshake楼主快点发布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研究卡尔曼滤波算法,也就是低通滤波算法,看简单的程序流程思路可以看懂点,要是将PID+滤波算法集合就 ...

其实让小车站立 就用一个加速度和一个角速度就可以站立,速度传感器是为了稳定车速的,我视频上的小车就是没有加入速度反馈的

网友N:
恩,我看我还是要么用13MM的轮子+150多转的金属齿轮减速电机做,要么就用楼主用的简单的减速电机做,我的这个迷你的平衡减速电机N20的后期再继续;请问楼主的程序是仿照哪位大虾的力作,我想找个简单易懂的程序的确很难;想要将我的9轴模块程序与别人的程序融为一体,别提有多难了;自己的编程水平很差;有不会修改的程序还得请楼主坐下指导,先谢过了:handshake这几天我先准备电机;至于控制板与模块都是现成的模块,自己做太费时间又不好看;先用手头的材料组合器自平衡小车的支架再说,制作小车的支架必须要达到2面重量平衡才好发挥代码的效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恩,我看我还是要么用13MM的轮子+150多转的金属齿轮减速电机做,要么就用楼主用的简单的减速电机做,我的这 ...

小车的传感器的角度零度和你的小车直立时所在的平衡点重合,不重合的话小车就会往一边跑,还有小车的重心越低越容易控制

网友N:
看对这款电机了,带334线关电测速编码+支架一套128元,感觉不错;TT马达便宜,想玩专业的自平衡小车;感谢楼主的帮助,请问楼主刚开始玩选TT马达还是上述的带编码的电机适合我?想测试传感器水平0角度您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角度?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对这款电机了,带334线关电测速编码+支架一套128元,感觉不错;TT马达便宜,想玩专业的自平衡小车;感 ...

视频中这个是我首次做的 就做了这一个,测试小车平衡点 用单片机串口测的 用手扶住小车调整小车姿势使他刚好前后平衡,这是记录下串口发送出来的加速度值,此值作为偏差量 在你的代码中加上或者减去该值就可以了

网友N:
恩,就买这款电机了,自带测速省了不少事情;只买2个电机与轮子;自己用PCB板做电机支架;由于这几天比较事多,电机到货就抓紧时间做;期间有不会的还得请教楼组,楼主水平不我强许多,佩服;得多想你学习,楼主学单片机学的很有内涵,很高明;楼主对单片机已近学的很精通了:victory:

网友N:
我的东西回来了,还是制作,楼主怎么不肯现身了

楼主(2013-12-13):
引用 网友N:
我的东西回来了,还是制作,楼主怎么不肯现身了

把你的配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N:
先来个拼装图,也是初步设想,当然先得完成基本的平衡条件;如果成功平衡战力回向后续发展,可能会用无线2.4G做个遥控,选个1KM的距离的2.4G;初步的站立得请楼主姐姐帮忙:P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先来个拼装图,也是初步设想,当然先得完成基本的平衡条件;如果成功平衡战力回向后续发展,可能会用无线2. ...

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先来个拼装图,也是初步设想,当然先得完成基本的平衡条件;如果成功平衡战力回向后续发展,可能会用无线2. ...

投了多少本钱啊

网友N:
除了小车车体是前几天刚买的,其他的都是前几个月买的,有的是去年买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以前买的,加上低价处理都留下了有用好的东西,在这之前基本没有ARM外,单片机常用的都有,都是应为编程不会,低价处理掉了;也花了我不少钱     以上的大概不出300多吧;请教姐姐,车体必须要前后2面一样重量吗?一头与另一头重量不一样可以吗?我想做的好看些,既可以显示时钟万年历,又可以通过红外或自制的2.4G无线遥控控制,遥控还有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切换模式来利用重力感应控制小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除了小车车体是前几天刚买的,其他的都是前几个月买的,有的是去年买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以前买的,加上低 ...

两面不一样重也可以 就是你把传感器算出来的值修正到你小车平衡点的位置,也就是说你小车用手扶着找到他的平衡点的位置,再读出你的传感器的采集值,通过软件修正该采集值,把该位置定义为零度,将来你的小车站立的姿势就是倾斜着站立了

网友N:
9轴姿态传感是平着放还是立起来放置?只给带了2中排针,一个是直排针的,一个是90度弯排针?排针口都在一侧,只有一侧有排针口

怎么放都行,最终有用的就是两个信号 一个是小车前进方向的加速度 一个小车前进方向的角速度。装上后要使传感器的一个轴跟小车的前进方向重合

网友N:
传感器放置的高点还是地点?那个容易些达到最佳状态?又改了个其他样子,上面那个不好看

网友R:
不错,楼主哪个大学的?握个爪

网友R:
楼主 你的程序编译不通过,你的define用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 你的程序编译不通过,你的define用错啦

没有问题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啊

你写的是#define sda P1_1;我改为sbit sda P1^1就好了

这不会是编译器的问题把,我的是keil  4

网友R:
楼主,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其他的编译器出先了你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其他的编译器出先了你的写法

头文件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没有时间玩小车了

网友S:
:handshake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我的元件还没买全。打算直接买现成的地盘和驱动,把主要精力放在算法上面。

网友T:
强大,我现在也是在搞飞思卡尔的直立车,不过用增强的51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N:
我的自平衡小车正在完美搭建,不用STC12C5A60S2,用迷你最小的系统板+驱动板搭建,晶振用32.768MHZ,速度得要快;车体完美搭建好了会上图,程序上希望楼主多给予帮助,多指点小辈

网友U(2014-01-20):
平衡小车。

网友V:
楼主强大

同时关注酷爱ing

网友W:
大神我和你用的硬件差不多为什么我的站不起来啊,智能**几秒钟而且抖动的厉害

网友X:
看着很爽嘛~哈哈哈,我准备用Arduino也做一个2轮自平衡小车玩玩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是的

结婚才三天就出轨

网友B:
引用 网友Y:
结婚才三天就出轨

你冤枉我了,那是结婚前发的回帖

网友Y:
引用 网友B:
你冤枉我了,那是结婚前发的回帖

好吧 移情别恋。。。别被你老婆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好吧 移情别恋。。。别被你老婆知道了

:lol

网友W(2014-03-07):
大神请问为什么我的就是调不好呢?抖动厉害也能站一小会,硬件和你的一样的啊....

网友Z:
原来STC的也可以直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神请问为什么我的就是调不好呢?抖动厉害也能站一小会,硬件和你的一样的啊.... ...

电机性能有关系,还有就是观察小车是不是老往一个方向倒,倒的话就是平衡点与你参数里的0点没有找好,另外最主要的就是pid参数了,要理解“p”“i”“d”三个调节的意义

网友W:
小车确实是向一个方向倒,我是用网上一个叫serial chart的工具获取6050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的,然后6050在最大和最小值两边晃动求平均值获得的0点,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啊,大神是怎么找到的平衡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小车确实是向一个方向倒,我是用网上一个叫serial chart的工具获取6050的数据在电脑上显示的,然后6050在最 ...

你把你的小车用手扶着调整到小车刚好能左右倒的那个平衡直立点,这时你用串口看一下角度是多少,把这个值修正到零就可以了

网友W:
你有这个51串口输出的程序吗我现在的软件看不了角度....大神发一个6050找零的软件和代码啊我是去年12月才学51的好多都还不会....578246693@扣扣邮箱感谢

楼主:
我这个帖子里面有,里面包含源代码

网友W:
这里代码我看过了,有两个工程文件,一个打不开,pid我可以慢慢调,现在6050的零点找不准啊,我现在找不好零点也没软件啊,以前我的方法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里代码我看过了,有两个工程文件,一个打不开,pid我可以慢慢调,现在6050的零点找不准啊,我现在找不好 ...

用单片机串口往外发数很简单啊,你把6050出来的数换算成角度直接付给发送缓存就可以了啊

网友W:
谢谢,我试试从头搞一遍,有不懂的就来跟帖啊

楼主:
最近一直没有弄小车,电机质量太差电刷都烧了

网友AA(2014-04-06):
调节的时候老往一边跑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调节的时候老往一边跑是怎么回事?

小车的实际平衡点跟你传感器测出来的夹角对不上,你赢用手抚着调整到你小车将好平衡时用软件测出你传感器夹角进行修正成此位置为0度

网友AB:
我的抖动好厉害,估计滤波有问题,改代码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的抖动好厉害,估计滤波有问题,改代码ing...

不要着急慢慢调

楼主(2014-06-06):
继续调试中

楼主:
研究研究arm控制

网友AC:
牛a他弟弟!

网友N(2014-09-02):
我也开始做迷你版的平衡小车了
仿制这个小车,这几天等待材料都回来了就开始,MPU6050+卡尔曼滤波好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开始做迷你版的平衡小车了
仿制这个小车,这几天等待材料都回来了就开始,MPU6050+卡尔曼滤波好难搞 ...

支持 支持 好及时发布信息啊

网友N:
那是坑定的,MPU6050+科尔曼滤波遇到难处得请教姐姐^_^

网友N:
楼组在哪里?怎么不出来,我从开了个帖子,硬件已做好,就是软件不知道怎么做,该参考谁的代码,还有就是如何看波形开修正角度参数值,X与Y显示的3条波形到底是该看X还是Y,还是X与Y的坐标位置点就是显示的参数数据?一直在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组在哪里?怎么不出来,我从开了个帖子,硬件已做好,就是软件不知道怎么做,该参考谁的代码,还有就是如 ...

你可以自己编一个串口程序啊

将xyz发送出来

网友N:
可是那个滤波算法与融合我看不懂,怎么把这3个值发到串口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是那个滤波算法与融合我看不懂,怎么把这3个值发到串口调试?

你讲串口配置好以后 再把陀螺仪采集的数据进行简单的计算转化成角度 和角速度值再赋给发送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N:
好我试试看,这几天再科尔曼与互补滤波算法,融合数据,好难懂,头大

楼主:
先直接套用
别去理他
主要去调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我试试看,这几天再科尔曼与互补滤波算法,融合数据,好难懂,头大

先直接套用
别去理他
主要去调pid参数

楼主(2014-12-05):
腾出时间  我要继续做下去,做更好  把电机换成进口的

网友AC:
这种破电机居然让楼主控制的出神入化,再加上纯手工焊接的电路板 精致的走线焊点漂亮!居然只用了角度反馈 没有用到速度反馈,让人佩服!希望楼主把速度反馈加上,让小车更稳点

网友AD(2015-01-08):
楼主好强大!!!能用这种减速电机做两轮平衡车,高手啊~

网友N:
这帖子都一年多了,怎么还没结帖?真的无语了

网友AE:
看起来不错,怎么没有设计过程啊

网友AF(2015-03-25):
楼主的STC12C5A60S2的PWM输出口有没有加限流电阻啊,最近我的车最久能过直立20S,然后往一边倾斜,电机提供的速度就跟不上了,是什么原因啊,是电机电压不够还是PD参数没调好,我调P都感觉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的STC12C5A60S2的PWM输出口有没有加限流电阻啊,最近我的车最久能过直立20S,然后往一边倾斜,电机提供 ...

站立20秒站的稳定吗  ? 发个视频看看吧,通过你说的很难判断

网友AG(2015-06-19):
我也挺想做一个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的STC12C5A60S2的PWM输出口有没有加限流电阻啊,最近我的车最久能过直立20S,然后往一边倾斜,电机提供 ...

PWM没有加电阻 是通过一个电机专业的芯片驱动的,多种因素吧,这个得摸索着来可以加大电机驱动电压试试,

网友AH(2015-12-18):
加速度计不要钱呀

网友AI(2017-08-08):
引用 网友F:
图片上有剃须刀................

少侠好眼力

楼主(2017-11-01):
帖子还在呢

网友AJ:
推荐485接口电机驱动模块控制更简单方便item.taobao.com/item.htm?id=56131251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