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3-11-13):
野火的开发板里面怎么开中断?就想TIM1_IRQHandler(void) 里面要写什么函数 我找了里面没有  还要添加

网友A:
第一步,你得开定时器的时钟,如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第二步,你得配置定时器具体参数,如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第三步,使能TIM2 ,TIM_Cmd(TIM2, ENABLE);

第四步,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第五步,写中断服务函数,即定时器时间到后进入中断后要处理什么事情——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time++;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你得开定时器的时钟,如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第二步,你得配置 ...

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