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作tcp客户端遇到的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3-11-13):
我最近调lwip程序遇到了一个奇怪问题,lwip作为tcp客户端,和PC服务器连接,connect很正常,但是当服务器端发送一包数据的时候,我的客户端的接收的回调函数会被调用两次,然后发送两包数据给服务器,导致现在的情况是:连接建立成功,服务器端发一次数据,下位机客户端回应两次数据,郁闷啊!!!本来想搞个一应一答的机制,现在成一应两答了,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sorry, 没搞过,帮你顶下

网友B:
你设置断点,跟随一下,看下哪里导致tcp_pcb -> (回调函数) 调用了? 这个函数指针调用应该在tcp_in.c (好像是这个名字)。

网友C:
你设置断点,跟随一下,看下哪里导致tcp_pcb -> (回调函数) 调用了? 这个函数指针调用应该在tcp_in.c

网友D:
两次数据是一样的吗?
会不会是数据包太大,服务器分两次回应

一般是客户端连接,连接成功后,客户端请求服务,服务器回应,,怎么客户端回应了两次数据?

如果是一问一答时,客户端发送服务请求,客户端收到服务器回应的数据,,这就是一次来回了。

网友D:
lwip例程,很好的参考:tcp_echoclie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