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校正

楼主(2013-11-13):
用51单片机定时器TO做定时,但实际时间有误差,如何校正误差或降低误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造成定时误差有多种原因:
1. 定时中断设定级别不高,被其他中断打断,可提升级别,或定时中断时关闭其他中断,返回时再恢复.
2. 定时中断里动作太多且不规则(忽长忽短),超出一个定时周期,可把中断内任务尽可能放到外面做.
3. 定时计数器设置不准.可重算解决.
4. 系统时钟所用晶振温漂级别,陶振是10-5,石英晶振是10-6,RC是是10-4,选用合适的器件.来满足定时温漂.
5. 根据实测误差,修正定时计数器预置值来补尝,但量产时不方便.

网友B:
你想要多高精度?

网友C:
T叔威武

网友D:
如何消除定时器的积累误差?——响应中断是需要时间的,且这个时间随外部条件变化会有所变化,虽然变化不会太大,但多次的积累有可能会造成时间忽长忽短,会有比较明显的定时不准的感觉。解决的办法是,每次响应中断后读定时器,然后根据该次中断的响应时间修正中断时间常数。这样定时器的误差就不再积累。其他方面老T已经说得比较全面了。

网友E:
要做到很准是不可能的,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高精度?

100秒倒计时,误差不超0.1秒,还有误差能在一个阶段校正,不让误差累计。。。可以达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定时误差有多种原因:
1. 定时中断设定级别不高,被其他中断打断,可提升级别,或定时中断时关闭其他中断, ...

程序就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中处理数据很少,只要是用于定时1s,0.75s标志位。。。。
现在若40s,倒数到最后相差0.3s左右,之后还误差累加。。。。    如何降低误差,请指教

想请教如何重算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到很准是不可能的,够用就行了。

恩恩,若能在一定阶段校正误差的话。。。。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消除定时器的积累误差?——响应中断是需要时间的,且这个时间随外部条件变化会有所变化,虽然变化不会 ...

呵呵,有例子参考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秒倒计时,误差不超0.1秒,还有误差能在一个阶段校正,不让误差累计。。。可以达到吗?谢谢, ...

这当然可以轻松实现,注意控制好软件的时序,结构是否最优无所谓,但每个循环的时间要尽量相同,同时针对晶体的频偏和温漂做一个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是个老问题了,N年前我就在这个坛子中写过,现在再说一下:
1.你要求的精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每个月的误差可以控制在20秒以内,这个主要是由于晶振的误差造成的。
2.单片机处理的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要按如下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设计一个定时器,使用8位定时器,不要进行赋值,直接让其自由运行,溢出的时候产生会中断(255变到0 或65535变到0),中断中把溢出次数加一处理。这个中断的级别要求要高一些!切记切记!
  说明:为何要只有运行,不赋值?因为在赋值的时候有几个机器周期的误差,而且不可控,而自由运行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误差的
  再设计一个任务,每次中断间隔为10ms,这个间隔多少可以调整,这个任务主要作用是查询前面一个定时器的溢出次数,根据溢出次数进行计算,然后得到你想要的数据。
3.对于一般任务而言,不用温度补偿,其实普通的晶体已经可以达到你的要求,除非你做更高精度的设计,如果是这样,将严重受控于晶体的温度系数。
4.鄙视一下那些用DELAY的方法和外加补偿的方法来实现延迟或定时的程序方法。明显的又费马达又费油的做法。
5.不要老想到用程序补偿的方法来做,那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网友G:
好吧, T叔和楼上个哥们都说得好详细了,我再次肯定晶振的误差是最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个老问题了,N年前我就在这个坛子中写过,现在再说一下:
1.你要求的精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每个月的 ...

谢谢指点。。。。新手学习了。。。。。不过程序代码不知如何写,有代码参考吗?(C语言)

网友D:
      100秒允许误差0.1秒,也就是允许误差0.1%!楼主的误差都超过0.1%了,还会是“晶振的误差是主要的”?您又是如何肯定的呢?依据又在哪里?
    回答楼主:这个以前做过(是用汇编做的),肯定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例程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笔记本被偷了),说一下思路吧,不复杂:响应中断后(响应中断的时间不固定,因为和中断发生的时机有关),关中断,做好现场保护,然后读定时器,再加上后面几条指令所需的时间(这是固定的,因为已经关中断,不会有其他中断来干扰这几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再加上定时时间常数,然后将其送入定时器,这时候实际定时时间常数将定时中断发生时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扣除,其中包含了不确定的中断响应时间。那么即便重复使用再多次的该定时中断,也只有一次误差,而不会积累。也就是说误差至多是若干个机器周期,当然这是建立于晶振准确的基础之上的,但晶振的误差是很小的,对于你要求的精度来说足足有余,使用不用考虑。除非你用的伪劣的。

网友D:
12楼的方法也正确。只是不重新赋值的话,有时候需要延时的时间会出现要N次中断再加若干个机器周期的情况,这另外加若干个机器周期的情况处理起来感觉繁琐。当然也可以采用自动更新时间常数的模式,但在51里就只能用8位定时器了,需要比较长的延时的话中断的次数会很多。感觉定时器的使用不够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楼的方法也正确。只是不重新赋值的话,有时候需要延时的时间会出现要N次中断再加若干个机器周期的情况, ...

谢谢。。。:loveliness:

网友H:
二姨每过一阵子都会出现这个讨论单片机定时器精度的帖子,论坛里有一篇灯苗大侠的汇编的帖子,那个精度是最高的,无出其右

网友F:
假设你使用的是12M的晶振(而且使用12分频的)
    T0 设计为8位,等效于每0.256mS中断一次
    T0中断程序内容:(最高优先级别)
       {
         CntT0Base256us++;  //长整型(可涵盖你的100S)
        }
    外部再用另外一个定时器设计一个中断,每10ms中断一次:(这个时间尽量大点,可以尽量控制终端程序的处理量小一点,决定时间精度不在这个地方,这个仅仅用于输出用)
        {
        TotalTime_ms=CntT0Base256us*256/1000;
        DispTime_s=TotalTime_ms/1000;
        DispTime_ms =TotalTime_ms%1000;
        }
     这个程序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1.中断发生后,不对T0进行赋值,内部硬件会自动由255变成0的。(如果要去赋值,又有几个周期去了,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已,如果这个地方做补偿,如果运气好可能行,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完全补偿到1个周期都不差的,用C写代码你知道到底保护了那些寄存器?汇编中占用了几个机器周期?有得你计算了!!!!这就是造成定时不准确的原因),我们认为晶体是可靠的,并且精度能够满足,而定时器的运行完全靠硬件运行。不需要软件赋值,只是定时器发生中断的时候,我们去处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而且不动定时器的值,这样就能够消除累计误差,这样做下去理论是是没有累计误差的。
     2.有一点很多人想不通,为了程序方便,就把定时器设计成好处理的0.1ms或1ms,而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晶振使定时器刚好自由运行溢出的时间为0.1ms或1ms,那就必须通过软件去修改定时器的值,这样就造成误差。其实反过来想,我为何一定要设计成0.1ms,为何不可以设计成0.256ms??
     3.时间基数CntT0Base256us一定要准确。但是程序在处理输出和显示等程序由于误差的问题,是可以允许有一定误差的(TotalTime_ms以及DispTime_s和DispTime_ms这些数据中肯定有舍去数据的)。但是显示的一些数据误差并没有影响基数的误差(前面程序可以看出,并没有修改CntT0Base256us)。下一次显示任然是从基数中得到,这样做就一定没有累计误差的。
     4.个人觉得如果这样处理后还达不到要求才考虑更换晶体!千万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F:
再补充一下:
    如果你觉得实用性不够广泛
    可以把基数设计成整数,
     if(CntT0Base256us++==1000)
            {
            if(CntT0Base256ms++==1000)
                {
                if(CntT0Base256s++==1000)
                     {
                     Cnt256s++;
                     }
                }
            }
     这样来处理不晓得还能不能满足你的应用???

网友F:
回16楼
    我不晓得8位自动重装载是否会浪费时间,这个硬件手册上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是怀疑有这个风险在里面。所以我不建议使用自动重转载。其实我们是利用硬件达到自动重装载的目的了,唯一的缺点是只有这一种情况下才能够应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回16楼
    我不晓得8位自动重装载是否会浪费时间,这个硬件手册上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是怀疑有这个风险在 ...

自动重装由硬件完成,不占用CPU时间。
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F:
自动重装载,在12个时钟脉冲中的在哪一个脉冲下装载,在上升沿还是在下降沿?这个我不好说,如果你说自动重装载没有误差,那你可以试试装载一个非0的数据看看,测试一下是否有误差!如果是这样,楼主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

网友D:
     1、 自动重载是硬件自动重装时间常数。使用起来挺方便,也没有累积误差问题。但遗憾的是只能用8位时间常数。有时候嫌中断太频繁,两次中断间的时间太短,做不了多少事。
    2、不重写时间常数,让定时器循环,也没有累积误差问题,但是这样中断的时间无法根据需要自由选择,一旦定时器的位数和晶振的频率确定了其两次中断间的时间也就确定了。使用上也嫌不方便。

楼主:
可惜分数太少了,给不了全部。。。。。超感谢太家的帮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