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开发板嵌入式linux和主机windows xp ping不通

楼主(2013-11-13):
当前正在调试一个bmc的板卡,一个参考设计的板子,是放在服务器主板上做监控用的一个小卡。
软件用的是uboot+嵌入式linux2.6,系统可以转起来,且迄今为止也ping通过两次,不报错,但丢包率有点高,15%左右。昨天下午测试,uboot下,ping主机,报rx error,status=0x...,每次的status值不一样,进系统后报c64,32 bit check failed。
今天下午一开始还是这样报,后来重新插拔了板子,又可以了。但大概ping到seq=700的时候,就不通了,之后怎么也ping不通了。uboot下也不报rx error了,linux下也不报c64,32 bit check failed了。
现在苦于找不到原因,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网卡是bcm5221。

楼主:
我是用交换机连的,主机和开发板都直接连到交换机上。
且交换机上的灯也是一个绿灯常亮,一个黄灯不停闪烁,应该都是正常的。
uboot开始报rx error的时候,我查了下源码,应该是收报文收不到,而且报rx error可能是由于crc error引起的。
但现在我不太懂的是,是硬件引起的crc error还是软件驱动引起的?且现在的情况是又不报rx error了,直接ping不通了,哎,愁死了,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

网友A(2013-12-17):
楼主,莫愁,用板子自带的,一般没问题,问题也许在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