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楼主(2013-11-13):
se, TE, RS, Users, ce
求助 keil4调试时 程序烧进去后开发板上指示灯运行正常 为何keil上的查看外设看不到相应的IO变动呢
GPIO设置无误 也有更新显示 请教是什么情况
用的JLINK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79126276\QQ\WinTemp\RichOle\20P(IJ5G90LSD{75Y9D}L{T.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79126276\QQ\WinTemp\RichOle\20P(IJ5G90LSD{75Y9D}L{T.jpg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于软件仿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于软件仿真的吧

嘿嘿 我明白了 网友给了很满意的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嘿嘿 我明白了 网友给了很满意的解释

网友说是 因为IO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软件不一定跟得上 (100KHz) 如果想要查看IO口的话应该给个断点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回想起当时做51时,软件上是的IO口值是能实时更新的,现在调试ARM也想像那样可以看到IO端口跳变。

网友A:
如果是时间问题,可以加个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时间问题,可以加个延时试试

恩恩 这里没什么问题了 嘿嘿 倒是其他地方出了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 这里没什么问题了 嘿嘿 倒是其他地方出了个问题

您写的书我做完这个项目后一定抽时间好好看看 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