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在WINAVR编译环境下对AVR的IO口取反

楼主(2013-11-14):
我用的是M16的芯片程序如下:
if(t_2s_flag == 1)
      {
        t_2s_flag = 0;
      “对PB.1进行取反”----------------->这个语句该怎么写???
      }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假如说2秒钟的标志为1(即2秒钟时间到了),就对PB.1进行取反.效果就是PB.1(接发光管)亮2S,灭2S.
请问这一个语句该怎么写,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可以使用宏定义

楼主:
小弟愚昧,请问能把这句话写出来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愚昧,请问能把这句话写出来一下吗?

PORTB ^= 0x01<<1;

网友C:
同楼上。
异或,每次都是取反。

网友D:
PORTB ^= 0x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