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8 编译问题

楼主(2013-11-14):
WARNING:  This version of MPLAB C18 does not support procedural abstraction.  Procedural abstraction will not be run.
C18这个警告是否影响仿真?我仿真不了,但是可以烧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A:
1、提示当前C18编译器不支持这个芯片型号,如果你要想编译这个芯片型号的代码,这应该寻求更新的C编译器版本。
2、因为不能编译,说自然就不能仿真。
3、在MPLAB下对芯片进行烧写,烧写控制是由MPLAB这个软件来完成的,和C编译器无关,只要MPLAB当前版本支持这个芯片型号,当然是可以执行烧写操作的。

4、都是一些最最基础的知识,事实上根本没有太高的提问意义,你应该加强对基础知识的学习。

楼主:
不能编译?那我改完后,新改的内容咋能写进去,结果还是对的!我的C18编译器这个芯片用了都7年了。见鬼了!

网友A:
不能编译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编译器根本不支持这个芯片,也可能是编译器的注册码到期了,重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