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可以把dcdc的噪声滤掉一大部分吗?

楼主(2013-11-14):
DCDC后面接LDO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从稳压电源来的直流,可以

网友A:
从电池来的直流,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稳压电源来的直流,可以

哥们,你回答的是啥意思啊。
我是问开关电源模块后面接LDO ,效果如何

网友B:
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回答的是啥意思啊。
我是问开关电源模块后面接LDO ,效果如何

开关电源也是一种稳压电源。

网友C:
效果非常好...

网友D:
对LC的脉动有一定的效果, 至于高频噪声, 基本没什么效果.开关电源出来的噪声频率太高了
更何况市面上的LDO大部分都是假货, 效果就更差了.
深圳华强北, 政府要打造成一个亚洲最大的电子市场, 我觉得是要打造一个世界最大的电子假货市场

网友E:
8.9楼都给出同样一个道理,就看楼主的“噪声”是指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声跟漣波不是同个東西,经过LDO後噪声未必濾除尤其是在地线上的噪声,往往能濾除一部分噪声的功臣是濾波电 ...

我说的噪声是指DCDC的开关噪声,LDO能去除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噪声是指DCDC的开关噪声,LDO能去除掉吗

你说过“噪声”吗?

网友G:
DCDC+LC+LDO,纹波会降低的

网友H:
pt1301+mc5301,情况反而会更糟糕.这个好不好取决于后级的特点,一般的低功耗ldo用上去反而更危险.接7805之类的,没感觉有明显效果(400khz-800khz的工作频率)

网友I:
单纯考虑LDO的贡献的话,取决于你的LDO的diff Amp响应速度有多大。

网友J(2014-04-14):
主要取决于你使用的LDO类型,大部分波形有改善,但随着负载电流变大,输出纹波还是会增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单纯考虑LDO的贡献的话,取决于你的LDO的diff Amp响应速度有多大。

diff Amp是啥东东?有何物理意义?

网友L:
用LDO去做滤波无论从成本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划算的.更何况效果也不行呢.还是把电路设计和PCB布线好好做改善吧.

网友M:
LDO的PSRR是关键参数,请查datasheet
比如说,dcdc的开关频率是500KHz,那么7次谐波可以达到3.5MHz(你也可以考虑更高次谐波)。你去看LDO的datasheet,在这一段频率上PSRR是多少。如果能做到40dB以上,那效果很好,如果在20dB以内,效果不明显。
实际上,据我的经验,大部分LDO在这段频率上的PSRR并不好。少数LDO具有较高的PSRR。
PSRR不够的时候,加LC电路来达到

网友N:
要晓得,纹波和噪声是两回事,DC-DC后面加LDO主要是去除纹波,而不是去除噪声,如上面某位说的,去除噪声可能是滤波器件的功劳,建议从DC-DC输出端加滤波电路以及改善PCB布局布线上去考虑改善。

网友O:
一般感觉加LC吧

网友P:
能去掉少许纹波,噪声无奈!

就像某楼说的,现在的 LDO,假货太多。根本达不到“原厂”的性能。我建议别费那个劲; LC吧,不行就 LCLCLCLCL 吧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M:
LDO的PSRR是关键参数,请查datasheet
比如说,dcdc的开关频率是500KHz,那么7次谐波可以达到3.5MHz(你也可 ...

PSRR不够的时候,加LC电路来达到 ?
PSRR不够的时候,加RC可以达到效果吗?

网友Q:
PSRR不行的话,其他基本没效果。

网友R:
LDO滤波效果远不如非LDO的线性稳压模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LDO滤波效果远不如非LDO的线性稳压模块好。

非LDO的线性稳压模块 ?  指的是大压差的 那种电源? LM317 之类的?
7805 ?
我还真没比较过指标。

好在哪几个指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PSRR不行的话,其他基本没效果。

psrr 是抑制纹波 能力
对噪声也会起到作用吗?

网友Q:
re 29:看一下datasheet就ok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非LDO的线性稳压模块 ?  指的是大压差的 那种电源? LM317 之类的?
7805 ?
我还真没比较过指标。

注意过LDO的结构框图吧?
多数都用的是PNP 的 BJT 或者P-Channel的FET,换句话说,电路不是射(源)极输出的。

网友T:
可以,主要LDO匹配电容选择要好,还有选择PSRR较好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S:
注意过LDO的结构框图吧?
多数都用的是PNP 的 BJT 或者P-Channel的FET,换句话说,电路不是射(源)极输 ...

意思是 非LDO 结构 是射(源)极输出的
        LDO 结构是不是射(源)极输出的 ?。
这个看手册可以看到。
但是,这个结构可以说明 LDO滤波效果远不如非LDO线性稳压块? 这点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也就是27楼的结论 是怎么得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re 29:看一下datasheet就ok了。

datasheet看了。
给出了psrr曲线,可以看出抑制纹波能力。
但是没如何能看出抑制噪声的能力,请指教。谢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非LDO 结构 是射(源)极输出的
        LDO 结构是不是射(源)极输出的 ?。
这个看手册可以看 ...

那你想想共集电极(漏极)电路有啥优点?

话说为了解决LDO的这个缺点,现在也有了 Quasi-LDO regulators 准(半)LDO稳压器。

看看这个:http://web.mit.edu/sp.716/www/datasheets/AN-1148-1.pdf

网友Q:
re 35:纹波和噪声有多大区别?

网友U:
顶20楼,LDO的PSRR性能决定了能滤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re 35:纹波和噪声有多大区别?

我理解是:
纹波 说的是频率比较低的变化
噪声说的是频率比较高的变化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我初学,懂的不是很多,别见怪。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
纹波 说的是频率比较低的变化
噪声说的是频率比较高的变化

请不要拘泥于名词定义。
你就事论事吧,你想滤除的噪声/纹波的频率是多少?你的LDO是什么型号?
谈名词定义干什么

网友V:
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做的射频LNA对底噪要求高,有专门很高PSRR的LDO用,但电流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不要拘泥于名词定义。
你就事论事吧,你想滤除的噪声/纹波的频率是多少?你的LDO是什么型号?
谈名词定 ...

200k
msk5209

网友M:
引用 楼主:
200k
msk5209

msk5209 datasheet居然没有PSRR的参数?!
换一个供应商吧,这么多大厂的产品不用,干啥要用这么偏门的型号?

网友Q:
要求高,建议用分离器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