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问题

楼主(2013-11-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重新铺铜货不用理会,工厂加工时会缩铜的

网友B:
只要是gnd的铺铜问题不大
下次改进
如果有vcc的铺铜,最好是缩进  看看 2H3W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gnd的铺铜问题不大
下次改进
如果有vcc的铺铜,最好是缩进  看看 2H3W规则  ...

是gnd的铺铜 用keeout层画线 铺铜的时候自己就有一段距离了

网友C:
不用担心,没有keepout层没关系~只要你覆铜的时候缩进了就可以了0.5mm左右吧
即使你不缩进,板厂也会缩进!
即使板厂不缩进,切割到地层,也没什么的~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影响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