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中转 片选问题

楼主(2013-11-14):
得做一个信号组一分二的电路,这个信号组由6个信号组成,目前我想到的方法是,用6个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同一时刻只要输出一组信号就可以,请问各位大侠,还有别的方法吗?有没什么芯片可以代替继电器。 注: 信号不用做任何处理,只要中转出去就可以。

网友A:
用模拟开关比继电器好。
也可以用运放。

网友B:
用photo mos 应该比继电器好些吧

网友C:
用38译码器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8译码器行不行啊。。

应该不行,38译码器只能选通一路,而我要的是6路同时通或者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38译码器行不行啊。。

38译码器是数字量的8选1。这里传递的是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译码器是数字量的8选1。这里传递的是模拟量。

模拟开关有支持6路输入,6路输出的芯片吗?

网友A:
4路的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路的肯定有。

能不能推荐一款下 我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

网友D:
楼主可以用两片4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