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没有可以穿墙的无线模块

楼主(2013-11-14):
之前用过NRF24L01的无线模块,空旷环境下通信距离30米以内。
实际测得这个模块的通讯质量跟出厂批次有关,有的信号强,有的信号弱,传输距离不全一样。
正常情况下,信号强的时候穿隔断墙或者玻璃还勉强可以正常通讯,但若是隔实墙的话通讯就断了。

我的问题是:如果想要穿实墙通讯,有没有适用的模块?通讯距离10米以内就可以。
来往的大神们走路路过都来说一说吧~

网友A:
任何无线信道都可以穿墙,能穿多厚的墙以及什么墙、多少墙,由发射功率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无线信道都可以穿墙,能穿多厚的墙以及什么墙、多少墙,由发射功率决定。 ...

这个,你说的就不对了
墙体分为实体墙和普通墙体
实体墙是会阻断信号传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说的就不对了
墙体分为实体墙和普通墙体
实体墙是会阻断信号传输的。

好狂妄的断言!
什么叫“实体墙”?连术语都不会用!另外,别在这打广告!

楼主:
额。。。怎么还吵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无线信道都可以穿墙,能穿多厚的墙以及什么墙、多少墙,由发射功率决定。 ...

之前用的NRF24L01模块是2.4G的,但测试的时候只能穿隔断墙或者玻璃,房间之间的那种实心墙,大概33CM厚吧,就穿不过了。
发射功率和穿墙厚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知道发射功率怎么计算穿墙厚度?
或者说,如果已知墙厚,如何计算需要多大的发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NRF24L01模块是2.4G的,但测试的时候只能穿隔断墙或者玻璃,房间之间的那种实心墙,大概33CM厚吧 ...

任何墙体只要不是全金属的就可以被无线电波穿透,但任何墙体对无线电波都有衰减作用,而且不同频率的衰减率不同,频率越高衰减越大。想让2.4G信号穿多面墙就需要大幅提高功率,具体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无线路由器的参数。不过,无线信道的功率不能随便加大,有国家法律的管制,2.4G常规用途的信道最高只能做到10mW,也就能穿一面常规墙体,而433MHz同样功率的可以穿3-4面同样的墙体,当然,与接收机的灵敏度也有关系。
根据墙厚计算需要的功率是不靠谱的,墙体的衰减率跟材料甚至含水量有关,不是定值,如何计算。如果有墙体的衰减率数据,那很简单,用dB量纲直接算术加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怎么还吵起来了?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在乱说,而且还趁机打广告,警告一下而已……

网友C:
笙科的A7102还不错,穿透力挺强!!

网友D:
我们加的路由穿墙能力明显不够。空旷地方可以几十米。穿墙就只有几米了。

网友E:
我们用 NRF24L01 +PA + LNA,空旷距离通讯超过300米,穿两堵墙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 NRF24L01 +PA + LNA,空旷距离通讯超过300米,穿两堵墙没有问题。

穿墙这个做过实验的么?

嗯,查了下,这个空旷下可以到1KM的,如果是这样,那穿两堵墙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F:
PA:屁啊
LNA:老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屁啊
LNA:老牛啊

。。。。百度了下,大概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在乱说,而且还趁机打广告,警告一下而已……

呵呵,技术人员都是由菜鸟级的人物升级过去的,里面不乏别人的嘲笑和谩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技术人员都是由菜鸟级的人物升级过去的,里面不乏别人的嘲笑和谩骂 ...

自以为是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好态度,事实上,这样的恶习是制约初学者进步的大障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穿墙这个做过实验的么?

嗯,查了下,这个空旷下可以到1KM的,如果是这样,那穿两堵墙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

穿两堵墙是可以的,主要看 码流多大,
我们现在做  256kbps 的传输,距离可达到70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以为是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好态度,事实上,这样的恶习是制约初学者进步的大障碍。 ...

嗯嗯,嘿嘿,谢谢您的教育和提示,以后虚心学习

网友G(2013-12-31):
引用 网友A:
任何墙体只要不是全金属的就可以被无线电波穿透,但任何墙体对无线电波都有衰减作用,而且不同频率的衰减 ...

版主你好,想请教一下,2.4G常规信道的发射功率不是限制在20DBm么,也就是20mW。路由方面是这样要求的,其他的会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版主你好,想请教一下,2.4G常规信道的发射功率不是限制在20DBm么,也就是20mW。路由方面是这样要求的, ...

是10dBm即10mW限制,20dBm可不是20mW。10dBm是所谓的ISM(免许可证)的限制,路由器是必须申请许可证的。

网友H:
LZ,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明显,但频率越低,辐射效率越低,一般2.4G穿个普通的墙还是没有问题的,发射功率10dBm的情况下

网友I(2014-02-14):
谁来穿过车库发送数据来看看;P

网友J:
半瓶水响叮当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任何墙体只要不是全金属的就可以被无线电波穿透,但任何墙体对无线电波都有衰减作用,而且不同频率的衰减 ...

最杯具的是,卧室搜不到客厅信号,搜到邻居家的信号。

网友L(2014-08-21):
2.4G没有433M的穿墙能力强,差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版主你好,想请教一下,2.4G常规信道的发射功率不是限制在20DBm么,也就是20mW。路由方面是这样要求的, ...

可爱的楼主。。。20dBm是100mW。。。0dBm是1mW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最杯具的是,卧室搜不到客厅信号,搜到邻居家的信号。

我是做路由器批发的,这样的杯具其实太多太多了,现在都是楼房多,自己的卧室,很多都挨着邻居的客厅!:)

网友O:
如果设计无线传输产品,还得学习一下以下知识:
1、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
2、天线的增益和方向性。
3、dBm和mW的关系。
4、接收灵敏度和带宽的关系。
5、无线电的空间传播特性。
6、无线电的衰落特性。雨水、墙体、树林的衰减。
等等!

网友O:
只要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一样,天线一样,不存在特别的穿墙设备,一切都得遵循科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