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阻R6的作用,还有运放第二级输入为啥不要加平衡电阻?

楼主(2013-11-14):
(图片)

网友A:
R6 没有用吧

网友B:
R6是不是平衡电阻啊?

网友C:
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D:
R6没有意义。降低阻抗没有必要,从图中看以及OP来看不涉及信号完整性问题(LM2904带宽有限)。
不是所有的OP电路都需要平衡电阻,当电路精度要求低时完全没有必要加平衡电阻。

网友E:
5楼说的是对的。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加平衡电阻了。现在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都比较低。

网友F:
R6作为B的适当负载,会有更好表现特性
没有必须要求时,完全可以不用“平衡电阻”

网友G:
如果R6是平衡电阻也不是1K,是47K。是B的负载,没有这个负载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R6是平衡电阻也不是1K,是47K。是B的负载,没有这个负载也可以。

感觉这位仁兄看错了,平衡电阻应该是47K//10K吧??要不就我理解错了:)

网友I:
如果运放B输出7脚距离运放A输入3脚较远,R6是靠近3脚放置的,这样可以减少干扰、反射,提高信噪比。

网友J:
加一点轻负载会改变输出级的内部的状态,避开AB输出的交合点。好多音频放大器这样做的,听说音质也会好听的,润一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位仁兄看错了,平衡电阻应该是47K//10K吧??要不就我理解错了

网友L:
把线路图上面贴全一点呗
然后把输入输出说明一下。
再分析看看...
在我看来,R6算是第一级的负载,需要把第一级的放大的电压造成的电流消耗掉,因为第二级的同相端无法吸收电流。(从消耗方面看)
个人看法...

网友M:
有些高精度运放反而不需要匹配电阻,加了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