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运放共用一个LDO电源,会导致多个运放之间有串扰吗

楼主(2013-11-14):
比如:10个运放分别处理10个通道的信号,这10个运放直接共用一个LDO电源,
      其中某一路运放有信号的时候,其他路运放输出也会受到一点扰动吗?

如果会,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一点的。如果影响精度,要考虑解偶。各自的电源处加陶瓷电容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的。

如何解决?

网友B:
布线时分开就好多了。影响很小,mv级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时分开就好多了。影响很小,mv级没什么影响。

把多个运放分别布置在距离较远的地方? 就可以减小影响?

mv级影响我也不能接受啊,因为后面还要放大呢,mv级放大之后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的。如果影响精度,要考虑解偶。各自的电源处加陶瓷电容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

10个运放如果共用一个电源,我在每个运放的电源线上都加RC,或者LC,会解决这个串扰问题吗?

意思是:1个电源输出 分别接10路RC,经过这10路rc之后,分别送给10路运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个运放如果共用一个电源,我在每个运放的电源线上都加RC,或者LC,会解决这个串扰问题吗?

意思是:1 ...

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注意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运放电源引脚。

网友D:
每个运放单元加上退偶,PCB设计时一点接地

网友E:
每个运放都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F:
如果精密的还是用分开电源比较好,微小放大部分模块与大电压,大电流的模块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注意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运放电源引脚。

"1个电源输出 分别接10路RC,经过这10路rc之后,分别送给10路运放"

问题是只加去耦电容就行,还是要每路都加上电阻R ?

网友G(点评):
总会有影响!需要时加C,必要时加R,甚至L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自称大师了啊,牛。
“1个电源输出 分别接10路RC,经过这10路rc之后,分别送给10路运放”

只要运放的供电电路有R存在,运放的电源就会受R这个公共阻抗的干扰。而且,几乎无法克服。
即使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很高,貌似也不是在有R情况下测试的。

简单的说,运放输出电流变化了。例如增多 了,那么,运放的电源就降低了,而输出需要维持稳定,就需要索取更多的电流,但线路上,压降更大了。如果干扰时周期性的,那么输出电压的周期性泊位就会出现。这是定性的,你应该可以理解。好好想想吧!

网友H:
所谓的电源抑制比,主要归功于运放内部的电流源,例如widlar电流源,可以做到几乎与电源电压无关。电源抑制比就提高了。如果不用电流元,而是电阻,那么电源抑制,就几乎没有了。电阻都是公共阻抗干扰。

那么,在最后的功率驱动级,输出电流,唯一来自运放的供电电源,如果电源电压因为R而波动,那么即使运放的电流源效率很高,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人们的功放,为何都声称要大水潭的缘故。
因为小电容,的电压波动,即使运放带宽很大,也无济于事。
所以,人们通常的做法,加大电容,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运放的供电电路有R存在,运放的电源就会受R这个公共阻抗的干扰。而且,几乎无法克服。
即使运放的 ...

电源线上 加RC滤波的 这种情况, 怎么理解呢?

这个RC中的R 岂不是导致你说的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线上 加RC滤波的 这种情况, 怎么理解呢?

这个RC中的R 岂不是导致你说的问题吗 ...

问题有取舍!
抓主要矛盾,既然RC铝箔了,那么你自然就应该知道,电源被污染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有取舍!
抓主要矛盾,既然RC铝箔了,那么你自然就应该知道,电源被污染的程度! ...

大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
如果电源噪声很大,就得选择RC滤波,但这样做就会带来 前面谈的 串扰问题。对吧?

如果电源噪声不大,尽量不要加RC滤波,避免引入电阻R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有取舍!
抓主要矛盾,既然RC铝箔了,那么你自然就应该知道,电源被污染的程度! ...

10路运放同时接到电源端,我担心10路之间会有相互扰动

我最初是想 一个电源端出来,经过10个RC电路, 配给10路运放,想利用这10个RC 将10路运放隔离开,以免有相互干扰。
好像我这种做法不妥

网友I:
基本上都会加104的电容。不管它有怎样的情况。
单点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
如果电源噪声很大,就得选择RC滤波,但这样做就会带来 前面谈的 串扰问题。对 ...

你就不会LC铝箔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路运放同时接到电源端,我担心10路之间会有相互扰动

我最初是想 一个电源端出来,经过10个RC电路, 配 ...

从电源引10根线,分别接10个运放电源。
从GND引10根线,分别接10运放的副电源,如果你用的是LM324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就不会LC铝箔吗?

用LC滤波的话,运放瞬间需要电流较大,导致di/dt 比较大,这样在L上产生压降,也就是导致电压波动。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电源引10根线,分别接10个运放电源。
从GND引10根线,分别接10运放的副电源,如果你用的是LM ...

用电源层 和 地层 这种方式供电不行吗?

是不是比 直接连线 阻抗更低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LC滤波的话,运放瞬间需要电流较大,导致di/dt 比较大,这样在L上产生压降,也就是导致电压波动。

不 ...

如果一个电源污染严重,那么可能就是开关电源。
LC铝箔不可以吗?
C的电压还会突变吗?
俺们要滤除的是电源的干扰,LC,-40db的衰减,不好吗?

至于运放自己的负载效应问题,需要电流时候,也是先由C提供,之后才是向总电源索取。

所以你应该用10uF+0.1uF。来保证运放充足的电量供应。

如果开关电源频率100k,那么LC截止频率设为10k为好,衰减100倍波纹电源。
滤除了开关波纹。

运放自己的负载,对于开关总电源的索取,是电流,而非电压。是电流源。那么L即使20k的信号,也无法衰减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电源层 和 地层 这种方式供电不行吗?

是不是比 直接连线 阻抗更低呢, ...

用4层板,当然最好,但貌似无人把模拟电路用4层这么浪费。
用单层一般足以。纯模拟的话。

网友H:
Sorry,从理论上来说,对于运放的输出为NPN+PNP型的,一般都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对于电源电压,是不敏感的。就是说至少对于低频信号,电源抑制比之高,令人发指!

看一个三极管好坏,就是看IV曲线,放大部分,也平直越好。
仙童的SS8050,iV曲线放大部分,非常平直,所以就是好的音频功率放大三极管。

而TIP41,连IV曲线都不敢给出来,可见其IV曲线平直的可能几乎为0。如果哪一个傻瓜用TIP41,42之类的功放的驱动,那么简直就是傻的可以了。

一个不敢给出IV曲线的放大用三极管,不必考虑用作音频的功率放大。

网友G:
SS8050与TIP41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两者一大一小根本不是一档子用途
最后,现代音频功放根本不那么在乎什么平直弯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个电源输出 分别接10路RC,经过这10路rc之后,分别送给10路运放"

问题是只加去耦电容就行,还是要每路 ...

最好加R,比只有C效果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一个电源污染严重,那么可能就是开关电源。
LC铝箔不可以吗?
C的电压还会突变吗?

现在的方案设计是  开关电源(DCDC),接 LDO ,接LC或者RC或者单C,接10路运放。

运放是低噪的,想把电路做的精密,所以才有了 考虑在LDO后面接滤波的想法,不知道妥不妥?

把电源尽量做的干净

网友H:
首先,放大电路和运放一样,输出都是射级跟随器方式,对于三极管来说。

如果IV曲线放大区,平直,这会对于反馈调节带来极大方便。

一个运放,假如开环放大倍数为80db,电源为10V的话,1mV的同相和反相端的电压差,都会导致调节作用。

对于电源,如果开关电源,波纹电压10mV,周期性的,很常见。

以电压串联负反馈的运放电路为例子,假设2个分压电阻为1k,即放大倍数为2。

如果三极管的IV放大不平直,假设,Ice的1mA的电流变化,导致500mV的Vce变化。毕竟运放内的三极管,特性不会太好。 与8050 无法同日而语。 就是说即使低频,也是内阻比较小的电流源。 高频就更小。

以放大2倍的运放电压串联负反馈为例子。同相端输入。
开关电源的波纹电压为10mV。运放的差模放大倍数80db。
输出是三极管的射极跟随器。Ice变化1mA,Vce变化1V。
两个分压电阻都是1k。

如果电源出现10mV变化,在原来运放已经稳定的基础上。
假如,射极跟随器的IV放大区为理想的内阻无穷大,那么无论电源电压怎么变化。都不可能影响2个1k电阻的电流。因为是恒流源。
你应该可以明白了吧?

但实际的三极管不是理想的,IV放大区域,在低频时,是内阻较大的,而高频更小。因为CE间的电容,随着频率的增大而减小容抗,相当于减小了电流源内阻。

开关电源如果开关频率为100k,那么CE电容起作用,电流源内阻减小。1mA的ICe变化导致1V的Ce电压变化,不奇怪!

视Vce电压没有变化,那么10mV的电源电压变化,作用到2个1k电阻上。就是反相端5mV的变化。足以使得对于1mV敏感的运放,进行反馈调节。假如运放是稳定的。那么也必定产生输出的波动。因为,假如5mV,为同相高于反相,就是产生输出电压的波峰,反之,产生波谷的调节波形。 因为10mV的电压是100k周期性的。所以运放的输出就出现100k的波峰波谷,虽然可以电压很小。 这就是输出波纹了。

网友H:
然而视为Vce电压没有变化,是理想假设,事实上并不可能。

这会产生更严重的调节作用,很可能是无法调节的,即振荡。

貌似,也许,可能当年的widala等人,也会通过实验发现这个问题。

事实上,当10mV在2个1k电阻上产生5uA的电流变化时候,三极管的Vce就发生了1*5=5mV的变化,而这就意味着,在电源电压10mV的变化基础上,有产生的电压变化,最坏情况是变化了15mV。

也就是说,在调节过程中,暂态过程中,一旦输出电流增大,那么2k电阻的电压就减小,因为三极管的Vce增大了。或也可以说,一旦Ice增大,2k电阻电压增大,但Vce减小。 这两种情况的平衡状态,就是稳定。 在需要反复调节之后才会稳定。 100k的周期电压干扰,会导致运放100k的上述反复调节之过程,波峰波谷的形式的波纹电压必然出现。

网友J:
注意选择LDO类型,C/L等不是想加就能加、或想加多大就加多大的。
小心LDO熄火了。

网友H:
因此,运放电源串联RC滤波的问题,也和开关电源的波纹电压一个道理。
然而依然可以是,合适的RC,可能得到一个合适的比较小的输出波纹。

毕竟开关电源的波纹越大,对于运放输出的干扰越大。
如果滤掉一部分,通过RC滤波,那么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如果R很大,那么也是产生了更大的开关电源波纹电压的意思。

网友H:
如果运放的电源端用大容量电容,L可以基本取消了,线路分布电感可能足够了。而且线路还有电阻。就更好了。
功率放大电路,音频的,例如LM1875之类的,电容用到100uF。
对于一般的小电流输出的运放,10uF+0.1uF,可能足够了。

网友H:
由上所述,LC方案,其实并不可行,因为C较大的情况下,L很小了,所以,分布的线路电感就可以了,就无需增加L了。这是好事!

网友H:
开关电源,例如反激电源,的输出会加入LC铝箔,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二极管后的电容ESR较大,会产生较大波纹电压,用LC铝箔可以大幅衰减。

但不要把LC铝箔,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不得已而为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于开关电源,例如反激电源,这是合适的,正确做法,但放到其他地方,就是不合适,以至于不对的了!

网友G:
大湿啊,给你一款赫赫有名的功率管看看,又不平又不直

你就别在这儿假大空糊弄小孩了

又平又直,除了教科书上能找到,其它地方很难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湿啊,给你一款赫赫有名的功率管看看,又不平又不直

L6,不要在大师面前耍大刀哦!
动刀者。。你懂得。。

首先,这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你咋不说呢?

其次,看工作电流,如果输出电流最大就是4A,那么,此区域,就是平直的。
你不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湿啊,给你一款赫赫有名的功率管看看,又不平又不直

有理说边天下,无理,你就一言难发啊!

网友B:
LZ的问题是放大小信号,不用扯到功率放大上。
按我的意见,只要布线合理,加去耦电容,放大mv级别信号没问题。
如果使用差分放大,那么电源的影响更小,运放本身的psrr在10hz以下会达到80~100db。
而LDO电源本身的低频纹波又是mv级的。

网友G:
大湿啊,哪个傻瓜的神马功放因曲线不平放弃TIP41而采用8050?你举个实例瞧

网友H:
再教你个定性认知,一个自然频率低的二阶电路,振荡频率就小,这就是负载调节过程,波纹增大,但振荡小的原因。
如果自然频率高,那么振荡频率高,调节及时,但振荡较大。调节速度快。

但通常还是根据负载情况,如果负载变化大,那么大电容比较好。如果变化不大,那么小电容为好,但依然是电解电容来补偿。

网友H:
如果你还不太理解,可以实测,改变输出电容,观测电压波形,来获得感性认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师,动态响应和负载调节能力不是一个意思吗? LOAD regulation 是负载调节能力。

LDO手册说让加 钽电 ...

ESR和C形成零点频率,而MLCC高频电容,会与ESR形成极点,要让此极点在穿越频率以上。
就是说,0.1uF的电容不能太多啊! 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加大电解电容容量,降低穿越频率,以让ESR和0.1uF们的极点在穿越之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R和C形成零点频率,而MLCC高频电容,会与ESR形成极点,要让此极点在穿越频率以上。
就是说 ...

大师回答太精彩了。用大电容 ,这样外加很多0.1u电容 就不用怕了,因为大电容已经 小电容形成的极点给搞定了。
但动态响应 和 负载调节能力 我还是一头雾水。前面几个帖子读了好几遍,还是没理解透测。

手册中只给了参数 负载调节能力(LOAD REGULATION)。没给动态响应这个参数值。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师回答太精彩了。用大电容 ,这样外加很多0.1u电容 就不用怕了,因为大电容已经 小电容形成的极点给搞 ...

你不交学费,大师怎么可能一点一点教你?
你还别说,大师这两下了,足以让2成网友拜服:lol

俺也服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不交学费,大师怎么可能一点一点教你?
你还别说,大师这两下了,足以让2成网友拜服 ...

怎么看你们2位,都像N个魔障!

正常点不行吗?

啊?

网友J:
楼主该听懂了吧,大师都说的口干舌燥了。。。
讲话都没个逻辑性,东一句、西一句,想到哪,讲到哪,职业学校老师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K:
取决于运放的PSRR-Freq曲线,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对照曲线抉择

网友L:
每个运放电源单独加去耦电容,做最短电流回路。

网友M(2018-12-16):
这是五年前的帖子,但这问题,也许五十年内仍不过时!
LDO 的适用对像,是 高精度,低噪声,快响应,但是,快响应不等于超高速,
瞬态响应,是对各种湧浪的反应及处理能力,而高速则是常态 (而且往往全程夹带大量高次谐波),不是一过性的,
那就意味着,LDO必须全程都能比负载跑得更快(N倍!!),电流裕余要够大(关系到内置功率管的跨导,不光是负荷能力),去耦电容也许还得加,但是,去耦要用 低ESR ,可是,大多数的
LDO是会跟 低ESR电容「不咬弦」的。

网友F:
多加电容,地线做宽点且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