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使PIC18F2520 PORTA RA4管脚变成普通IO端口。

楼主(2013-11-14):
初学PIC,看了看手册没找到如何操作RA4端口变成IO口,我想把PORTA 其中RA4/TOCKI/C1OUT这个管脚变成普通的IO端口,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把TOCKI/C1OUT功能都关掉

网友B:
ADCON1寄存器的AD端口配置控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CKI/C1OUT功能都关掉

T0CON=0;
CCP1CON=0;
ADCON0=0X00;
ADCON1=0X0F;

应该是这几个寄存器吧,可是也没有关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ON1寄存器的AD端口配置控制位。

我关掉ADCON0=0;ADCON1=0X0F也没用啊,貌似这个管脚也没AD功能吧?

网友B:
你需要关闭比较器CMCON

网友B:
和端口A有关的寄存器是PORTA、LATA、TRISA、ADCON1、CMCON和CVRCON等

网友C:
手册上清楚的标明了那些寄存器和它相关。

你最需要的是认证看手册。

这种看数据手册解决的问题拿上来提问,不会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