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的USCI UART地址位多处理器通讯

楼主(2013-11-14):
MSP430F4152的USCI UART地址位多处理器通讯怎么做?
我的代码为:
void init_uart0(void)
{
  P6SEL |= BIT5+BIT6;                             // P6.5,6 = USCI_A0 TXD/RXD

  UCA0CTL0 = 0x04;                    //0000 0100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2M

  UCA0BR0 = 0xD0;
  UCA0BR1 = 0x00;
  UCA0MCTL = 0x4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enable_interrupt();                     //开全部中断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new, add;

    if(UCA0STAT & UCADDR)
    {
        add = UCA0RXBUF;
    }
    else
    {
         new = UCA0RXBUF;
    }
}

但是,什么也收不到,是不是用的不对?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地址搜寻的。

网友A:
定义一个起始位,然后读取地址就行了。

楼主:
就要用“地址位多处理器通讯协议”,也就是9位的数据

网友B:
一个主处理器对应多个从处理器UART通讯,处理器与处理器之间的报文传输必须明确标注目标地址和源地址,以免不相干的处理器之间进行误导操作

楼主:
要用9位的方式进行通讯,因为主机是这么通讯的

楼主:
难道没人用4152的9位串口吗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