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cadence中规则设置的问题 - pcb论坛,pcb软件设计,人气最火爆pcb学习网站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cadence中规则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约束条件中space设置
via8,via10mm,2种过孔,我想设置via8和线的间距为4.5mil,via10设置为5mil。搞了半天没没个头绪~书上也没讲这种设置的
~但是看汉普的板子有这种设置~
要是设置网络或者元件的我倒是会设置,过孔这个怎么设置呀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汉普的板子 规则导出,导入到自己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汉普的板子 规则导出,导入到自己的板子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汉普的板子 规则导出,导入到自己的板子

你也没这么整过?

bga1.0和bga0.8内的过孔和线的间距需要设置不同~
bga0.8线面走线的要4mil间距~1.0的要5mil~
设置先走线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问个白痴的问题~
假如焊盘没有热风焊盘,但是gerber文件中选的是负片,会发生什么情况?会按照整片做这个焊盘还是会出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没这么整过?

bga1.0和bga0.8内的过孔和线的间距需要设置不同~

区域规则,找本书看下,

网友C:
不要过分的看别人的板子,但需了解PCB厂家加工过孔的最小孔径,以及自己设计板子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域规则,找本书看下,

你确定是区域规则?
在cadence规则表里面,它显示的是via8_18和via8_16两个的焊盘有不同的via-line间距。
各个区域都有via8_18和via8_16呢~

网友A:
我说的区域规则值BGA 下方的过孔间距设置,
出了BGA区域,你可以按大的那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