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线求助!keil调试找不到Cortex-M3 jlink

楼主(2013-11-14):
keil版本为4.60,前段时间还用过jlink调试。从昨天开始,我用JLinkARM_V417下载了几次程序。今天想用keil进行调试,发现找不到Cortex-M3 jlink选项。又把keil卸了重装,还是找不到Cortex-M3 jlink。我又把JLinkARM_V417换成JLinkARM_V462,并把keil里的JLink.exe和JLinkARM.dll用JLinkARM_V462里的文件替换。还是没有Cortex-M3 jlink选项。

楼主:
今天下午继续调试,发现选择J-LINK/J-Trace Cortex点击Setting.出现Error:Cannot load driver

网友A:
重装MDK,重装Jlink驱动。查jlink供电,电路接口

楼主:
今天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网上找了好久,只发现两个和这个错误有关的帖子。都没有得到解决方法,一个就在本版,也不知道那个楼主后来有没有解决成功。
这是当时出问题的那个楼主的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2962458
我出的问题和他是一样的。换keil版本换SEGGER版本都没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刚回想起来前段时间因为蓝屏问题把独显给禁止了。重新启动独显重启后就正常了

网友B:
跟独显怎么扯上关系了

网友C:
涨知识了。。。